电机问题

楼主(2007-12-26):
我厂有几台电机噪音很大,检查没发现问题,运转正常,不知道主要原因有那些.

网友A:
看轴承,轴承好的话,考虑共振。

网友B:
修理过没?先排除机械噪音,再排除电气故障,别是电磁噪音就麻烦点了.

网友C:
 看轴承,轴承好的话,考虑共振

楼主:
要是电磁噪音应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D:
有没有减速箱的呀,说清楚一点好,多少KW的呀,有没有变频调速的呀

网友E:
张老师说的对啊,如果调速的话,速度到一定转速会震动大

网友F:
避开临界共振点.

网友G:
  定子和转子之间的气隙是否正常气隙不均匀的话,也能引起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