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变频器VFD-B上电显示OCC

楼主(2007-12-26):
我处有一台台达VFD-B45KW变频器,初次上电显示OCC,能复位;断电以后再上电显示HPF3,且不能复位;再次断电后上电一切正常。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初次上电显示OCC后,复位运行没问题。断电后再次上电也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台达的经典问题,电流传感器的问题最大,有零漂的现象

楼主:
请教delta,电流传感器怎么检测呢?

楼主:
不好意思,刚才网络出现问题

楼主:
霍尔测过,带电测输出脚电压正常。别的地方有问题,请大家支招。

楼主:
把霍尔取掉也报警。有时报OCC,有时报HPF3,有时复位又能开车。真搞不懂。有哪位明白人能指点一下,在下感激不尽!

楼主:
没有高手吗?

网友A:
不好意思,刚看到,可以直接测传感器的O/P----GND的输出,空载时应该0V,一般(20MV以内)

楼主:
"delta",能留下联系方式吗?

楼主:
我把驱动上的电容全换掉,现在不报OCC了,一上电就报HPF3。传感器我测过,为几毫伏。

网友B:
再次重申:
OCC和电流传感器没有关系.OCC是靠驱动光耦那边过来的检测信号.
HPF.3=OC(过电流),这和电流传感器有关,但不一定是CURRENT SENSOR坏了,也可能其他问题,你把电流传感器的那个插头拔掉再试试.还是这样的话,可能运算放大器坏了.

附上HPF含义表:
B+ series
HPF: Hardware Protection Failure
HPF.1 GFF
HPF.2 CC(NMI)
HPF.3 OC
HPF.4 OV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指点。我换换运放试试。

楼主:
运放我已换过,还是老毛病。真的没着了,看来只能换主板试试。

网友B:
楼主在哪里,在上海的话也许我能帮到你.不过只有晚上有空.
我的联系方式:ZHU.HUA@DELTA.COM.CN
021-58635678*8381分机

楼主:
我在山东济南,希望得到楼上的支持!

网友B:
你好,认识你很高兴.
以下是针对B+关于OC检测部分的描述.
板号是2945007504(板子上丝网印刷地白色字样)IS1,IS2,IS3位于控制板J1插头的1,3,4PIN,5,7PIN是GND.
此3个信号经过运放U1做线形整流,U1第8脚输出合成信号ISUM.
ISUM经电阻R109送U6第6脚,和ASUM(CPU给出的参考信号)叠加,在U6上同参考电压(基准5V经过R111和R7分压得到)做比较,当ISUM>参考电压时,输出U6输出低电平(U6 第1脚为输出),作为中断信号送CPU.导致OC告警....
如果开机自检过程中发生上述情况,则显示HPF.3

没有图纸,我这样讲不知道您是否能了解.因为不在上海,我没法现场测量,你可以请济南维修站帮忙,看能否借1块控制板先确认问题范围.

网友B:
如果在上海,我可以免费上门检查.因为电话里实在将不清.我又不能给你图纸.会被公司处罚的.实在抱歉.

建议你还是找我们济南维修点吧...

楼主:
能得到这么专业的指点,我已满足。能认识你这位朋友,我也很高兴,保持联系。

网友B:
楼主太客气啦。呵呵.

网友C:
老朱,很久不见,你怎么也到这种地方来逛?

网友B:
下面引用由roycf在 2008-1-16 11:49:00 发表的内容:
  老朱,很久不见,你怎么也到这种地方来逛?
--------------------------------------------------------------------------------------------
您是哪位?
呵呵,偶而上来看看.顺便帮帮别人,也结交一些做工控的朋友..

网友C:
呵呵!挺想念你们的,Y.C.F

网友B:
原来是老袁啊,真巧啊,,,

网友C:
呵呵!世界真小.

楼主:
现已断定为主板坏。在此特别感谢NOMO的无私帮助!

网友D(2008-02-14):
我公司现有一批二手变频器:
三垦变频器SHF-7.5KW /380V       20台
三垦MF系列变频器15KW/380V       5台
三垦MF-变频器7.5KW/380V           4台
三垦i系列变频器 15KW/380V       1台
三垦L系列变频器7.5KW/380V        1台
西门子440变频器0.75kw/220v       2台
西门子变频器MM420-380V-7.5KW  2台
富士变频器E9S-2.2KW/380V         2台
富士G7S变频器11KW-380V          10台
日立J100变频器2.2KW/380V        2台
安川616PC5变频器5.5KW/380V    1台
安川616G5变频器2.2KW/380V     1台
成色都为8-9成新左右,低价出销!需的朋友联系13511378079 !

楼主(2008-06-03):
最后是换了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E(2008-08-20):
到底是哪块板坏了,LZ一会是主板问题,一会是驱动板问题,晕

楼主:
主板没问题,是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F:
有一个小的贴片有问题,在光藕附近,一般万用表是测不出的。

网友G(2008-09-21):
驱动光耦是PC929吧,这个光耦很容易坏的,

网友H:
呵呵~!?? 学习了~!!!!? 各位前辈? 小弟在这谢了~

?

网友I:
变频器过流报警停车不运行

网友J(2009-01-06):
 我的变频器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哦,不知道这驱动板哪里有,多少钱一块

网友K(2010-01-25):
楼上的,请教,我的一台台达的1.5的变频器就是上机运行一阵大概30分钟吧,报OCC,之后自动恢复到正常停车状态,在次运行指令变频器正常起车,过正常工作一阵后再次从复上面故障,(在我这用0.8电机空载试机运行正常。用3的电机空载爬坡上不去。。)

另外一台故障是起车在设备上很吃力的需要给电机个外力能起来。之后重复上述故障

网友K:
主板肯定没有问题提我上面提到的问题,确实有光耦坏,我以更换过,但还是这样

网友K:
上面提到的故障我已经把给互感器输出比较的集成块拆掉,还是这样

网友K:
过来逛逛。上面提到的问题已解决,还是PC929坏,但测试测不出来坏的,直接替换。0.8电机正常运转,换上大1电机就爬坡都爬不上去,直接替换PC929就可以了,

网友L(2010-03-21):
OCC和霍尔元件没有关系啊,  OCC是929做的硬件直通检测Vce电压. 估计是驱动有问题吧  呵呵

网友M(2010-09-25):
有可能是驱动电源的电容容量不稳定,整流二极管低效也是有可能的,I前段时就搞个这样的

网友N(2011-04-14):
一上电就报HPF3,电流传感器对比检查没问题就更换后级运放电路就好了

网友O(2015-12-11):
引用 网友K:
上面提到的故障我已经把给互感器输出比较的集成块拆掉,还是这样

朋友找出故障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