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 怪现象

楼主(2007-12-26):
590+ 2Q380A,用在塑料挤出机上,电流100A一下是工作正常,120A左右时开始电机抖动,过一会儿590+ 报过流,有时报脉冲丢失,可控硅拆下来接灯泡测试良好,不知是何缘故。

网友A:
电机电枢电压是不是220V的,把参数优化一下看看.

网友B:
如果是120A是不是提速了,试着优化一下电流环,或减小速度环比例试一下

网友C:
可能控制板有问题了,运放IC有问题

网友D:
是迅时过载。要调整力距等参数块。

网友E(2008-02-17):
调大“电流断续点”就可以了。祝你成功!

网友F:
上面的说得都对,优化一下电流环吧,基本上会解决问题的,如果优化成功还是出现丢失脉充报警就要考滤电源的质量了

网友G:
Disconteous 调高一点了

网友H(2008-04-05):
呵兄弟现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I(2008-05-09):
可能有一模块坏了,可用示波器看一下电枢波形图,590及西门子直流调速器故障联系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