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无扰切换怎么做啊

楼主(2007-12-26):
我用FB41这个功能块做PID控制,我从自动切换到手动时,把自动的值赋给手动输入来达到无扰切换。从手动切换到自动的无扰切换,该怎么编程啊。

网友A:
這個不需要進行編程,只需要給Auto/Man引腳一個信號就可以了。

楼主:
我从手动切换到自动的时候,输出是从前一次自动切换到手动时的值开始变化的啊

网友B:
你可以把PV_IN的值送到SP_INT,输出将保持不变,但切到自动后你需要过一段时间把上一次的SP_INT的值再送回SP_INT来。你可以试一试。

网友C:
错了,在自动的时候让手动跟踪输出值就行,

网友D:
太简单了,在手动时: PV->SP,行话"PV跟踪",目的"防切换扰动";
我在做项目时,就这样做,结果用户抱冤说设定值切换时常被冲掉,
没办法,我做了选择开关,用户选"PV不跟踪",后来常项目的人告诉我:
有的滞后回路当偏差大时,会引起调节大起大落(振荡),会造成后果
严重,为避免此,在自动切成手动时,PV送入SP值,当用户重新切回自动就不会大起大落.
   我做的四个回路,动作反应快,没有滞后,PID参数又设得温和,故
这种切换扰动影响不大,故不需用要PV跟踪.

网友E(2008-02-01):
请问一下各位,FB41中GAIN的正常范围是多少啊,是0-1吗? 我在调试过程中把GAIN设为0.8 P作用还是很弱的!

网友F(2010-01-16):
手动运行时,其实PID 也一直在运行,怎么才能做到无扰切换呢?也一直困扰着我

网友G:
可以把手动,自动模式下的数据用共享,   从手动切换到自动式,只不过把自动调节的程序加上, 从自动到手动的时候,使自动模式调节程序标志为假,不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