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变频器VFD-B上电显示HPF3

楼主(2007-12-26):
我处有一台台达VFD-B45KW变频器,初次上电显示OCC,能复位;断电以后再上电显示HPF3,且不能复位;再次断电后上电一切正常。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初次上电显示OCC后,复位运行没问题。断电后再次上电也正常。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大侠帮忙!

网友A:
查电流检测

网友B:
恢复一下出厂设置看看

网友C:
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怎么处理的能回复下吗?

网友D:
就是啊现在是啥情况了

楼主:
霍尔查过了,没问题。现在只加直流,上电也报OCC或HPF3 。不好办啊。大家想想办法?

网友E:
台达的破主板老是出问题!

楼主:
是主板的问题吗?

楼主:
把霍尔取掉也报警。有时报OCC,有时报HPF3,有时复位又能开车。真搞不懂。有哪位明白人能指点一下,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E:
  B型以前也碰过智能模块坏掉开一天是好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跳掉了OCC.换模块就好,你的问题也可能是主板,有人帮的饿话先换快主板试试再说.主板\模块

楼主:
把驱动上的电容全换掉,不报OCC了,但一上电还是报HPF3,我怀疑是主板坏。

网友F:
应该是主板,我也遇到过和你一样的问题,是好是不好\

楼主(2008-04-10):
不是主板问题,与霍尔也没多大关系,是电源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G:
那你换换试试啊,最好把驱动上光藕等全部换掉。

网友H:
HBF.3控制硬件保护线路异常,OC硬件保护线路异常,请送回原厂更换。

楼主(2008-06-03):
最后换了驱动板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