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比较好的流量开关产品有哪些啊

楼主(2007-12-26):
有哪位高人了解流量开关产品的?热式流量开关在国内做的如何呢?有没有质量好,用户用的比较多的品牌呢?我需要找合适的产品,可是对这行实在不了解,有没有哪些比较好的牌子给介绍啊?还有,流量开关一般用在什么场合比较多呢?
先谢过拉。。。。急啊

网友A:
市场上经常使用的流量开关,主要是机械式流量开关、档板式流量开关、热式流量开关,具体选择什么原理的流量开关和应用的场合有很大关系,请把对流量开关的要求,应用场合,技术参数提供出来,如果了解详细的请电话联系021-50658024

网友B:
honywell不错呀。 贵一点、、、

网友C:
同意楼上的说

网友D:
流量开关一般用于控制液体、气体是否能正常提供而不能断掉的场合比较多吧,比如机器的冷却水、油及一些不能断气的设备工艺管道上,一旦没有介质流动就会报警或控制供给设备自动控制。我最近就需要这样的开关,不过还没买,有提供的可以电话联系13705580035

网友A:
我这里做流量开关多年!不管是进口还是国产的都比较熟悉!如果能够给需要这方面的知识或产品,愿意提供这方面的知识
021-50658024

网友E(2008-08-12):
目前市面上有机械式和电子式两种,

机械式包括:挡板式,活塞式,浮子式,

电子式包括,热式,电磁式,超声波式

主要是根据直径的应用环境来选合适的流量开关.比如,冶金行业用热式的居多,其中品牌众多,就我个人的观点,士诺的热式流量开关,性价比最好.反应速度远远不其它品牌快.

网友E(2009-01-11):
热传温差技术是德国SHOWNNER集团在流体控制领域的巨献,成功的解决了困扰工程界的流量瞬时检测的难题。其先进的技术手段,以及先进的生产工艺促就了SHOWNNER国际一流品质的形象。

典型特点:
1.没有任何活动部件,因此与机械式流量开关相比它不会因为腐蚀、断裂、挡板变形等原因而造成失灵;

2.适用于不同介质的流量监控,包括一些不纯净的液体和气体介质;

3.插入式安装方式,满足多种管径安装要求;

4.流量检测范围宽,精度高,可满足客户对流体不同流速的控制要求;

5.LED灯清晰指示介质流动的状态;

6.开关量输出连续可调,操作简便方便。

7.超长的使用寿命与免维护设计相结合,让您在使用中忘掉它的存在。

诸多的产品优势已经在工业电炉,焊接设备,激光设备,微波设备,玻璃机械,润滑机械,印刷机械,机床,以及大型变压器等领域得到充分发挥。

http://www.shownner.com

网友F(2010-12-01):
127469191  专门流量计流量开关交流群

欢迎加入!!!

网友G(2011-08-19):
http://www.gooderly.com  深圳市固特利科技有限公司,有一款双调节高精度热式流量开关,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H:
热式流量开关 没有用过

网友G(2011-12-09):
深圳市固特利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生产流量开关,有以下技术优势: 1.我们的特有产品:双调节(一个调整动作点,一个调整流量大小),双继电器输出,现市面上只有国外的牌子才能做,都要好几千块。 2.DC/AC110V,220V,市面上都是大体积的产品,比较笨重,而我们是超小型外壳,跟DC24V一样,小巧轻便。 3.我们还可以做到管径DN500以上,那种长探头的,市面上暂时还没有。 4.我们调节螺丝是不用拆下来的,通过传动螺丝直接可以调的,方便,密封防水。 5.我们的产品探头都经过特殊处理过的,防腐防垢的。适合各种场合的水,油,气。 6.我们还有做高温型的,-20到150度,市面上都只做到-20到80度。

如有什么需要请联系ww.gooderly.com陈小姐13715252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