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选择空压机

楼主(2007-12-26):
大家好!
谁给我说下,这样的场合选择什么类型的空压机比较合适!
给气动调节阀的空气系统
只是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本着以后的使用及维护方便,选择风冷的比较好?选择有油还是无油比较好?等等
当然在这种类型的系统中,应该注意点什么啊?

网友A:
风冷机通常用于小功率的空压机,很少见30KW以下的水冷机。
无油机投资成本高,几乎达到有油机的2倍。无油机通常用于高洁净度的场合,如食品加工、药品制造等,一般场合采用有油机。
螺杆机投资成本高于活塞机,螺杆机的效率高,噪音低,维修周期长,基本属于免维护机型,用于连续工作、供气量较大、重要的场合。

网友B:
建议楼主选用螺杆空压机,加一套空气冷却及过滤设备,造价估计在8万元左右吧,

楼主:
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初步确定选择  有油-活塞式-风冷-带储气罐-配2级过滤-支持国产!

网友B:
活塞机也可以,价格便宜!

网友C:
你是仪表用气,很小的,不用水冷的,风冷的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