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带多个电机

楼主(2007-12-26):
请教:
  我目前有一个项目,需要对八个三相电机(小电机,每个只有30W)同时进行调速(速度一样)。我想用一个400W的变频器来带,不知到行不行?(把八个电机都连接到变频器上)

网友A:
可以的..每个电机上带一个类似GV2的保护开关..变频器容量要按8个电机的总电流算并带适当功率余量..但各个电机肯定存在一定速差,不能用于精度要求高的场合如高速纺丝等...

网友B:
ABB的就有专门的一拖多型号,这个方案是没问题的,同意楼上

网友C:
ABB的一拖多是可以循环启动多台电机,但最后控制只针对一台电机,所以选型时不是对功率累加的。
楼主的应用是可以的,同意一楼说的。

网友D:
vacon伟肯也可以的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只是精度上不是很准确!

网友F(2008-06-18):
有人能详细的说说怎么控制么

网友G:
可以的,我们用过,问题不大,就是每个电机上要加个热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