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yaskawa的SGDM-01BD的servo unit的问题,谢谢!

楼主(2007-12-26):
我有一台日本的半导体设备,用了yaskawa的SGDM-01BD的servo unit, 上位机通过rs-422给SGDM-01BD驱动器的CN3接口下速度指令,做恒定速度控制。

在设备运行的工程中,发现cn1接口的V-CMP信号(同速信号)有时候没有输出(正常的情况下应该一直有输出的),马达也没有抖动,噪音的情况,并且已经跟换马达和驱动器。发生故障的频率大概是3天一次(24小时运作),

请问哪位达人知道为什么阿?谢谢

网友A:
这样的偶发故障原因不太容易找,对生产或质量有明确影响吗?

楼主:
到是不影响生产质量,就是比较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