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伺服电机在雕刻机上问题请教
急!向大家请教

楼主(2007-12-26):
我们以前是做线切割的,现在老板要做雕刻机,有三种型号的伺服电机让我选择,分别是台达,富士和安川,功率都是400w的,安川的价格老板认为有点贵,最好让我在其他的两个型号里面选一个,我对这雕刻机的性能还不太了解,有那位大师能指导一下,给我点建议,我该用那一种。

网友A:
那就用台达的吧,支持国产。

网友B:
还是需要根据你对设备的性能指标,从爱国的角度考虑,你用台达的,从性能考虑,你用安川的,雕刻机行业用安川的相当多。我觉得价格相差不是很多。

网友C:
如果是我就用安川,毕竟价格相差不太大的情况下,把质量放在第一位,不要忘记好的产品就是好的产品,和坏的没法比,雕刻机市场不太好吧,建议好好考虑啊

网友D:
400W的其实台达比安川便宜不了多少,富士的不建议用。
台达的雕刻行业做的并不多,感觉还不是很成熟。
雕刻机行业目前北方用安川的比较多吧。
南方沿海就是安川和山洋,松下多些。
3个400W的,一个带包闸,加一起也不过1万多点而已。还是先考虑你产品质量把。

网友E:
雕刻机么..用东元的就可以.三套下来才8000多..绝对高性价比..而且性能和松下\台达是同一水平上..只不过说实话安川的性能在高光雕铣机上才能体现出来..雕刻机并不适合安川的应用.太贵了..可以来www.vacsinsz.com看看东元的说明书..我们在雕刻机成功应用还是很多的...而且是我们的主攻方向...

网友D:
呵呵,雕铣机上似乎依然更是安川山洋松下的天下把。。。。

网友D:
看看市场返修一哥。。。是啥牌子。。呵呵

急!向大家请教

网友:
非常感谢各位前辈的回复,老板的意思可能最好用富士的,我估计可能价格给的比较好,我见大家推荐的比较多的是安川的,如果让我选择我首选安川,他的性能是很好的,我想问各位的是富士的伺服好用吗?我对这品牌的性能不太了解

网友F:
个人意见,用富士,不如用台达,半斤八两。

急!向大家请教

网友:
我想问一下各位,雕刻机用不同的伺服加工同一产品有什么不一样吗?

急!向大家请教

网友:
雕刻机对伺服的性能有什么要求吗?比如速度,惯量,或者其他什么的

网友G:
我建议你用台达的,主要原因有几点:
1,价格有优势,成本好控制,
2,台达服务好,客服等问题不用自己考虑,
3,台达伺服在很多厂家里使用过,是可以信赖的(上海的琢木鸟,浙江的飞鹤等)
4,东元的伺服在雕刻机行业这种轨迹控制有要求的应用情况是不能使用的!

网友E:
雕铣机主要还是安川和三洋..雕刻机用松下的居多..那个卖台达伺服的真搞笑..你还没睡醒吧...我怎么觉得在雕铣机上根本就看不见你们的成功应用呢..而我东元的绝对可以用..而且也有很多客户在使用中..配宝元或者新代的系统都用得很好..
我倒是建议你们不要选用台达的伺服,原因有几点:
1.从测试数据来看.台达伺服的响应、重复定位精度等各项指标均在松下A4之下,而且差距明显。
2。从价格上来。台达号称性能最好的A系列的伺服价格和松下的没有任何区别。体现不出性价比的任何优势。
3。从广东地区大量的雕刻雕铣市场来看,看不到任何一家有影响的厂在大量使用台达产品,而我东元的却有,其中原因我不想说什么,如果有哪位朋友有兴趣我们可以带人去参观、学习。
4。至于你说的东元伺服不能用于轨迹控制的理论,我只能说明你对你们的竞争对手了解得太少,你们会吃亏的。

网友E:
楼上那位朋友,雕刻机对伺服电机的性能是有要求的。不同的伺服电机做出来工件的光洁度是不一样的。。。

急!向大家请教

网友:
 谢谢深圳伺服小江的回复,看的出你是这方面的行家,我想再请教一下,你说的雕刻机对伺服电机的性能是有要求的,这些性能主要是那些指标,工件的光洁度主要是有伺服的什么决定的,期待你的答复。再次感谢!

网友E:
增益调节和追随误差的响应速度是考验在雕刻机上使用的伺服电机最大的问题。越好的增益、越快的响应才能加工出更好的光洁度。客观上来说安川的是最好的,其他品牌的都有一拼,因为这要看客户能接受的价位和加工的工件材料等。如果是以非金属材料或者铜铝等金属加工为主的经济型雕刻机,配上海维宏的运动控制卡+东元伺服绝对是一个高性价比的配置。

网友H:
台安的,用上去还可以,台安,不是台达啊!

网友E:
台安是东元集团的子公司。。谢谢你的评价。。相信用过的都知道。。。

网友I(2008-03-21):
我在雕刻机行业混了有8个年头了,安川400W建议不要用,台达不错有史为鉴,安川10ADA以上还可以,往下的不怎么样

网友I:
以前的东元不是很成熟,现在的不是很清楚.还有现在的安川都不是日本原装的,反而台达电机是小日本生产的.

网友I:
松下我认为还可以,山洋和富士不了解,我最早接触的伺服就是松下,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老板后来不用了

网友J:
“反而台达电机是小日本生产的”

此话怎讲?日本的电机确实为了节省成本在中国生产。但是台达的,难道跑日本生产?为了什么?省人力成本?还是运输成本?
奇怪,

网友K:
   台达A系列电机确实是日本生产的,但要搞清楚,安川的电机也和台达的A系列是一样的.
   现在台达推出A+系列的伺服系统,台达伺服你可以选择A+,A,B系列系列伺服.
    台达伺服在数控机床等各机种有成功运用案例.而且很多客户机床上用着台达的变频器用于主轴电机实现高速运转.配合台达伺服,使台达全产品都全部发挥其运用.楼上有人说台达在广东的这个行业运用很少几乎没有,那请你有时间可以在三月底去深圳机床展看看中达电通在现场的自动化控制展示,届时台达会以实际厂家生产的机器让你了解台达伺服的成功运用.
    东元的变频器在广东的反应很不好,坏率太高.台安则根本不放在眼里.东元的伺服是要比台达的便宜,台达为什么要比你东元贵你要想下.综合性价比,功能方面台达还是非常有优势的.
     而且在整个广东市场的反应来看,都非常认同台达的售后服务.如果你首次使用台达伺服,代理商会全程提供技术支持,如遇到非常困难的问题,中达电通广州分公司也会提供技术服务.以保证你使用台达产品不需要担心技术障碍.
     现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机床上用到台达的变频器.相信伺服也会越来越常见台达的身影.至上楼上有人说很少看到,其实在广东.台达的伺服运用是非常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