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继电器替代

楼主(2007-12-26):
有几只DEC品牌的继电器坏掉了,型号是EQ24D1-0-SL,买不到原型号,也不知此型号的含义是什么,不知哪种型号的继电器可以替代,请朋友们帮助。

网友A:
建议根据控制线圈电压,NO/NC触头数量,以即触头额定电流寻找替代产品,当然安装空间根据实际也可能需要考虑

网友B(2009-09-09):
别人做的板子上面,继电器不工作,上面只标注了JQX-76-F,其他没有详细的型号说明,上网也查不到此型号继电器的信息,请大家帮忙!

网友C:
根据它的负载来推断出电流,再通电检测线圈电压,就能找到替代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