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电动机一下怎么就接地了?

楼主(2007-12-26):
有一台十五KW的电动机装变频器。没有装前还是正常在用,我们让他停下来装变频器,我们有工变频两路控制。装好了试了一下工频电动机能正常工作。转到变频用的时候,就是起动不了,老是显示过流。试了两次不行,我们又打回工频。结果工频也不行了,起动机来电动机很响。一查电动机的V相结地了。。电动机没有办法再用了。
郁闷。。不知道这是怎么搞的?
请高手指点一点,,,,小弟这里谢谢了。

网友A:
这是典型的变频器主参数V/F比设置异常造成的..正常情况应该是V/F=380V/50HZ基本保持恒定值(转矩提升除外)..估计是V/F值远大于上述值而是电机磁路饱和而使电流剧增而报故障.开几次后会造成电机绝缘不良.磁路过饱和后,磁路会剩磁异常,以至于你开工频也过流跳闸..所以一定要在确认变频器参数设置正确后才能开机..

网友B:
对啊变频器启动是要求很高的,电机的质量是一方面,因为变频器启动的时候频率不是像想象的那样一点一点的启动,是要将参数设定好,特别是电源参数,启动参数以及电机参数都要设定的,并且电机的要求也要高,主要是绝缘等级,变频器对电机的绝缘等级要求很高的,因为在工频之中还有携带就是载波的高频呢

楼主:
还有没有其它的说法啊?

关注中?????????????????

网友C:
估计就是开始V/F设置有问题。同意楼上说法!

网友D:
我也是这样认为。

网友E:
V相接地,先查原因.

网友F:
V/F没设好,只会坏变频哪会坏电机.如果真的会烧电机,那那个变频是水货来的

楼主(2008-04-22):
现在原因还是没有啊?

不知道谁的经验多给推理一下?不胜感激!!!!!!!!!!!!!!!!!!!!!!!!!!!!!!!!!!!!!!!!!!!!!!!!!!1

网友D:
同时平和和李大伟两位兄台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