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使用威纶科技在线客户服务系统!

楼主(2007-12-26):
    为了更及时的服务客户,威纶公司特开通了在线客服系统,用户只要能上网,就能与威纶技术支持或商务人员在线交流。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首先登陆威纶科技网站:www.weinview.cn,在网页的右侧会出现在线咨询的控件,单击控件使之展开,选择对应的客服人员,就可在线交流了。

网友A:
在线客服系统对技术人员很有用,不管是哪个品牌都是,帮你顶一下

网友B(2008-03-20):
我去那个网站了,没看到那个控件呀!郁闷!

网友C:
我在上面留的言,威纶通的一个也没回复,什么在线提供服务,最后还是深圳正盈科技术的人给我提供了资讯,

网友D:
威纶?这个好像我刚出来时候用过,那时候最看重的是它的离线模拟功能,不过那时候的屏不怎样哦,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改进

网友E:
是啊,留言都不回复留言,是为什么呢,呵呵!

网友F(2009-10-18):
EB500的软件具有直接在线模拟的功能。设计的工程可以直接在计算机上模拟出来,其效果和直接下载到触摸屏再进行相应的操作是一样的。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由于重复下载所花费的工程时间。其具体使用方法如下:

1)将你编辑好的工程文件存盘、编译,编译后的文件均为“*.eob”文件。

2)用PLC的编程电缆跟电脑连接起来。

3)打开“EasyManager”,将“Direct Online-Simulator”前面打勾,然后点击第二项的“OnLine -Simulator”,进入对话框。

在对话框内找到刚刚编译后的“*.eob”文件,然后点击“打开”就可以了。

我按照这方法做了,可是改不了PLC寄存器数据.改过后.马上数据又变成没改之前的了.请大虾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