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显示有线阻多了2欧姆,在程序里修改哪里,有高手帮帮忙!!~~

楼主(2007-12-26):
我给一化工厂修改程序,有一个釜温度有线阻,多了2欧姆,怎么能更精确点,或者在程序里改哪?有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热电阻一般都接成三线制或四线制,自带有补偿的,不需要修改程序!

网友B:
 晕啥程序啊!

网友C:
   你是说其温度显示因多了2欧姆引起的值变化要修改吧.是通过PLC另外进行计算的吗?

网友D:
这种情况只有更换热电阻,偏差2欧姆是随机不是恒定的,无法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