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解答啊

楼主(2007-12-26):
电阻有什么用啊

网友A:
  电阻就是马路上的警察,看到他你开车就的开慢点,警察越多,车速越慢!
兄弟!这个问题你自己可以去查的,到这里来问,估计很多人不会回答你的。

楼主:
沧海一黍大侠:
    麻烦你说清楚点,比喻是精彩,你说的有点深奥,真是不才
    看什么书,我没有遇到过,想不明白这个电路

网友B:
这是什么上的电路?我也看明白这个电阻在这里的作用。另外楼主你的这个图看着也太累了吧!用这么近似的颜色!

网友C:
个人理解,这是一个实验或测试用的电路,合上下面触点,则测试变压器副边电压,下面断开,合上上面触点,则电阻与外接负载串联,测试为外负载的压降,可以计算出外负载的电阻或阻抗

网友A:
  不好意思! 上次看的时候电脑有点问题, 没看到贴图,我以为就问电阻的功用.
  我的理解和steven 基本相同, 前提是这是变压器的次级, 当接有电阻的开关合上时,相当于R与负载串联,形成分压; 可以测试和记算各个分压点的电阻和电压.

网友D:
降压,或限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