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教:FX PLC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07-12-26):
求教:上位机PC采用VC与Fx2N PLC进行串口通信,直接使用SC-09连接PLC编程口和PC的串口。问要对PLC中的D8120进行设置吗?D8120是不是每次上电自动更新为H6881?

楼主:
没高人愿意回答一下吗?

网友A:
没做过 不能乱回答
呵呵!

网友B:
没做过 不能乱回答

网友C:
直接使用SC-09,只能与编程口进行通信,与编程口通信与D8120没有关系。D8120是按设置的值保存的,并不自动更新。与编程口通信关键是了解编程口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