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谐波滤除或限制的方法

楼主(2007-12-26):
   设备存在谐波,采取怎样方法才能滤除或限制这些谐波,防止它反馈到电网上?

网友A:
用滤波器就可以了

网友B:
加装电抗器  我公司专业生产  欢迎咨询13325215833

网友C:
串电感并电容

网友D:
设备存在谐波,将会对电源及周边设备产生不良影响.具体防护措施如下:
1.改善设备的结构与布线,减少设备注入电网的谐波;
2.优化或改进控制策略,可以更大限度的减少谐波;
3.外接滤波电路,如接交直流电抗器,交流滤波器,LC滤波器,以此来滤除输入输出的谐波.
第三点是比较经济实际的.楼主自己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