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图形对象消失了?

楼主(2007-12-26):
    我同事的电脑出了件怪事.他的wincc6.0 sp2 不知道什么时候在对象选项板中的标准对象栏了所有的图形对象都没了. 比如 圆形了 矩形了  圆角矩形了等等. 这是为什么呢?有谁知道请指点一二!

网友A:
这是Wincc6 SP2的Bug。

首先,您应该重新启动您的PC,然后看看情况是否改变。
然后,如果没有改变,那么请您新建一个项目,然后看看情况是否改变。
如果以上都没成效,那么请您重新安装一下您的Wincc软件。

网友B:
不知您的画面中的对象是否都显示“未知的对象”?

楼主:
    未知的对象应该是没有注册,我同事的这个问题重装了WINCC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