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松下伺服电机的编码器电池DVOP2990怎么用

楼主(2007-12-26):
松下A4N系列的伺服电机中,绝对值编码器佩带了东芝生产的电池。DVOP2990.有谁知道这款电池怎么用?怎么接到编码器上面?

楼主:
没有人用这款吗?

网友A(2009-11-10):
这种电池是用在松下伺服绝对式编码器上的,电池的正极(+)对应接编码器的红色线,负极(-)接对应编码器的桃(橙)色线,这样接就可以了啊!

网友A:
晕!刚注意到这个贴是2007年的!汗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