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佛伦IPC控制器和Java技术助您轻松实现工厂自动化

楼主(2007-12-26):
杰佛伦IPC控制器和Java技术助您轻松实现工厂自动化
凭借杰佛伦PC-based控制器GT-C或嵌入式控制器GF_VEDO,用户可以将所有机器连入局域网或因特网,工厂自动化经理无需准备任何SCADA或组态软件,只需借助一个小小的基于Java技术的GEFRAN工具件,就可以在局域网的任何一个PC监控站中,访问网络中的任何一台机器,对其进行参数修改,保存,监控等,效果就如同亲自站在机器边上一样。

这个基于Java技术的GEFRAN工具件,主要包括Java的创始人- SUN公司的JDK 1.3,GEFRAN SEVEN类库文件,和用户的应用程序。使用时只需将工具件放置PC的C盘,鼠标点击启动图标,就可以用特制的用户名和远端的IP地址轻松登陆,登陆后,PC上的操作窗口和远端机器上的毫无区别,用户同时可以同时登陆多台机器而对网络没有任何影响。而这些机器,此时可能正在离你数百米远之外的工厂内。

-------------------------------------------------------
-------------------------------------------------------

Factory Automation with GEFRAN IPC and Java Technology
-  Monitor Your Machine Status with a Mouse Click

GEFRAN PC-based controller GT-C or Embedded Controller GF_VEDO enables you to connect all your machines into Local Area Network or Internet, Factory automation manager can Access any machine to read data, change parameter, monitor machine status or do anything just like in front of the machine through any monitor PC station node in the network with a very small GEFRAN tool based on Java technology, and don’t need to Preparing any SCADA software.

This GEFRAN tool is a file directory includes the JDK 1.3 from SUN microsystem Co, which is the Founder of Java language, the GEFRAN SEVEN Library, and the user program. To use this tool , merely put it into PC C: path root, don’t need to install anything, click one START icon, the Tool will takes you to Visit the remote target with your Personal User name and the Remote IP address. After Login, the Operation Window in your PC is absolutely no difference with the one in your machine, also at the same time, you can Visit all the other machines in the factory, which may be hundreds of meters far away from you.

网友A:
不知实时性怎样?JAVA的速度很慢

网友B(2009-04-11):
GEFRA N系统的实时性主要体现操作系统的实时性和通信的实时性:采用美国风河公司的实时操作系统VxWorks和GEFRAN自己开发的基于TCP/IP协议的实时工业以太网--GDNnet.GDNnet具100M的带宽和单节点100微秒的刷新率.....GEFRAN基于于JAVA技术主要应用在人机界面,具有远程功能的数据监控和采集SCADA,不仅方便快捷的设计人机界面,还可以在普通的电脑上远程监控和控制现场的机器,而执行指令主要是在VxWorks实时操作系统上的用C/C++ + 软PLC编写的应用程序,因此JAVA不影响GEFRAN系统的实时性;而GEFRAN的JAVA画面技术有两个优点:1.一旦被加载过一次,就存于内存中,下次切换到已经加载的页面时,切换速度非常快;2.没有加载的JAVA页面,就不占系统内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