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体电阻起动柜(水阻柜)介绍

楼主(2007-12-26):
    前段时间在论坛里看到不少朋友在询问水阻柜是什么设备,今天有时间,就随便写了一点,望大家多指点,多交流.
    液体电阻起动柜是近年来运用比较广泛的电机起动设备。液体电阻,顾名思义就是在电机定子回路(笼型电机)或转子回路(对绕线电机)中串入液态电阻,电机在起动过程中液态电阻阻值在预定的时间内自动无级减小,直至阻值接近为零,将液阻自动切除,电机投入正常运行,每小时至少可以启动3-5次。
    液体电阻起动柜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水箱、极板(分动极板及静极板)、传动机构、限位机构(行程开关)及相关电器元件,如继电器(或PLC)、时间继电器、接触器、按钮、指示灯等状置构成,主要适用于400V、3KV、6KV、10KV各个电压等级,功率范围从500KW-30000KW,与频敏电阻、变频器、电抗器等其它起动方式相比,具有起动功率因数高(因是阻性负载)、造价低、维护简单等特点,最低可将电机启动电流限制在额定电流的1.3倍,有效减小电机启动对电网的冲击,因而在近年来广泛受到用户的亲赖。
    现以一台10KV绕线电机做为示例,详细介绍工作原理:
1、将水阻柜就位,在水箱中加水至适当水位。
2、按比例加入适当的电解质,电解质学名为碳酸氢钠,即小苏打。
3、检查水箱是否有泄水、绝缘是否正常;
3、接入水阻柜所需的电源(三相四线380V),手动试验动极板运行方向,如果方向不对,更改相序;
4、单机调试水阻柜运行是否正常,重点检查限位开关、时间继电器等;
5、连接水阻柜与电机开关柜之间的联锁及保护线路;
6、连接电机转子回路至水阻柜接线端子;
7、电机开关柜合闸,启动电机;
    运行原理如下:电机开关柜合闸的同时,水阻柜接收到真空断路器运行信号,动极板自上而下开始运行,在设定的时间内电阻值逐渐下降,当电阻接近于零时,安装在水阻柜内的真空接触器吸合,电机启动完成,经过延时几秒后,动极板自动复位至原始状态,等待一下次启动。如水阻柜在预定的时间内起动没有完成就会发出一个故障报警信号,自动切断开关柜,确保电机不开路。
   对于笼型电机而言,液体电阻起动柜有两种方案,对于星型接法的电机,如星点能够打开,原理与绕线电机水阻柜的原理基本相同,对于角型接法或星点不能打开的笼型电机,水阻柜只能串接在定子回路中,电机启动完毕后需要将水阻柜用断路器隔离开,以防水阻柜长期带电引发安全事故。目前,不少水阻柜生产厂家在设计及生产时为降低成本,水阻柜只采用一台真空断路器,电机启动完成后水阻柜任然带电,这是不安全的,万一水箱受损,液体泄露,必定引发安全事故。
   液体电阻起动柜原理简单,一般不会出现什么故障,如电机启动不是很频繁,一般一年加一次水即可,容易出故障的地方为继电器、限位开关等电器元件,故障容易排除。正常情况下可以使用10-15年
赵光辉
qq:121039717

楼主:
图片上传了怎么看不到呢,怪!

网友A:
价位怎么样?比如说一台132KW380V电机的水阻柜大概多少钱.

楼主:
楼上兄弟,水阻柜用在小功率电机没有太大的价格优势,如果是绕线电机,为了满足起动转矩,当然也可以考虑水阻柜。

网友B:
300KW以上的才用的上,在一般的企业都没有。

网友C:
请教一下,水阻电阻怎么测量啊!

楼主:
楼上兄弟,最近有点忙,等几天我会把水电阻的测量方法发出来的,不好意思

网友D:
请把正文中电话删除。

楼主:
楼上的兄弟厉害,我删掉电话又怎么了,论坛没说不能留电话吧,给别人介绍点东西,同时自己也能做下宣传,没惹你吧

楼主:
唉,这年头挣点钱多不容易啊,技术也不能白送啊,还要靠它养家糊口呢

网友E:
第一次听说

网友F:
液体电阻是什么液体?

网友G:
 lacus:  播客 博客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8-1-5 15:15:00
    液体电阻是什么液体?

 液体电阻可以是自来水,电解质可以加海盐

网友H:
还是不清楚,

网友F:
What?无风的海:我知道水是可以做电阻的,但前提是水非常纯净,自来水、加了海盐的水不都是导电体吗,要不然灭电气的火灾为什么不能用水?电阻箱成了导电箱?我实在不明白。

楼主:
水阻柜里的水可以是纯水,也可以用普通的自来水,通常要在水里加入电解质调节水的电阻值,电阻值太小,电机启动电流太大,电阻值太大了话,重载电机就不能启动。
电解质为碳酸氢钠,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小苏打,并不是像楼上有些朋友说的加盐。

楼主:
水阻柜里的水可以是纯水,也可以用普通的自来水,通常要在水里加入电解质调节水的电阻值,电阻值太小,电机启动电流太大,电阻值太大了话,重载电机就不能启动。
电解质为碳酸氢钠,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小苏打,并不是像楼上有些朋友说的加盐

网友I:
说得再细点,看图也不是很明白

网友J:
水阻柜的电阻则么测量啊

网友K:
请教:
    我单位的10kv电机采用转子回路串接水阻启动方式,在近期使用中总是出现电流大引起电机不能启动,动极板动作下降停顿后至断路器将转子短接,时间为30s,时间继电器已调整到最大。应怎样解决?

网友K:
是不是于水中的电解质含量有关呢

网友L:
感兴趣,有没有设备的现场图片,贴上来让大家看看阿,

网友M(2008-01-28):
对测试发电机有用!

网友N:
 [b]春节已到,在这里给各位老师和朋友拜年了,祝大家春节快乐,全家幸福,一顺百顺。

楼主(2008-03-26):
近期给朋友厂里提供了一台1000KW绕线式高压电机水阻柜,该电机额定电流75A,原来采用转子串频敏电阻起动,起动电流在150A,起动时间8秒,起动时电机冲击较大,噪声也很大,平均每两个月频敏电阻就出现故障,现改用我公司YGQ型液体电阻起动柜,起动电流只有50A,起动时间30秒,在起动过程中电机平缓加速至额定转速,电机起动无噪声,客户非常满意。

网友O:
水阻柜起动电机效果好!

网友P:
我们单位有7台,都是湖北追日的,还可以吧。

网友Q(2008-08-10):
水阻柜起动电机效果较好,造价低,维护简便 。

网友R:
注意水位就行了,其他的维修量很小

网友S:
水阻柜起动电机效果较好,造价低,维护简便 。我们单位有1台450kw,是湖北追日的,还可以吧。

网友T:
水阻的测量方法,你可以在两个极板间串接一个220V的灯泡再串一块交流电流表接在~220V上这样可以从电流表上读出回路电流值,然后测两个极板之间的电压,就可以算出电阻了.

网友U:
长了一点见识。

网友V:
引用 网友T:

水阻的测量方法,你可以在两个极板间串接一个220V的灯泡再串一块交流电流表接在~220V上这样可以从电流表上读出回路电流值,然后测两个极板之间的电压,就可以算出电阻了.

这方法好象不太准确吧?我单位也有5台1000KW的液阻起动的高压电机,一直找不到计算水阻的测量方法

楼主:
这种计算方法是不准确的,我公司给客户提供水阻柜时都提供用专用的检测设备,测试方法对用户公开

网友S:
我计算水阻的测量方法:1。首先接1只降压变压器220/6.3v

                                            2.6.3v一端接极板。一端接万用表

                                          3.万用表另一端接另一极板

                                       4.万用表放在交流电流挡

                                        5.6.3v除以万用表显示电流就是水阻的电阻了.

楼主:
楼上的测试方法可以,每个公司都有自己不同的方法,但原理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网友W(2009-08-18):
呵呵

大家好,我是湖北中科电气的,以后多多照顾

网友X:
你好问一下水阻柜温度高都有哪些原因

网友Y(2009-11-05):
好久不上了,回复楼上的,你的水阻柜是什么绕线电机还是笼型电机?如果是启动时水温高,可能是水箱内放电或者阻值太大,要不就是接触器触点吸合不好,仔细找找就能发现问题的。

网友Z:
有电机铭牌上的参数,怎么知道要多大的阻值啊?

网友AA(2010-01-01):
我单位有两台10千伏.450千瓦的交流鼠笼电动机,采用的是水阻启动,最近发现启动电流过大,估计是水阻发生了变化,我想了解最佳的测量阻值方法和配置水阻的最佳方法!

网友W(2010-04-01):
dhs19780714兄弟你可以给我们公司技术部打电话了解一下,我是湖北中科电气的,我的电话是13907276375

网友AB:
请教:
我单位的10kv电机采用转子回路串接水阻启动方式,在近期使用中总是出现电流大引起电机不能启动,动极板动作下降停顿后至断路器将转子短接,时间为30s,时间继电器已调整到最大。应怎样解决?

调节水电阻阻值。

网友AB:
10KV鼠笼式电机起动控制柜,大家交流下。

网友AC(2010-09-22):
请教一下

10KV630KW  电机水阻的阻值范围?

如何调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