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 WinCC 分配计算机名称有哪些限制?

楼主(2007-12-26):
下列限制适用于最高 SIMATIC WinCC V5.x 的版本:
为了使 WinCC 能够正常运行必须为计算机分配名称。过程如下:
  1. 选择菜单命令 Start > Settings > Control Panel
  2. 打开 Network 文件夹并选择 Identification 选项卡。
  3. 点击 Change... 按钮并在打开窗口中的 Computer Name 区域里输入计算机名称。

    图. 01

    警告:
    计算机名称不可以包含特殊字符,例如像空格,反斜杠或者下划线,而且在前 13 个字符中必须是唯一的
    根据操作系统的限制长度不超过 15 个字符
    建议只使用字符 a 到 z, A 到 Z, 0 到 9
    计算机名称必须以字母开头。

    下列限制适用于 SIMATIC WinCC V6.0 或更高版本:
    计算机名称可以包含下划线。然而,如果使用了 DNS 主机名,那么在计算机名称中一定不能包含下划线。
    为了使 WinCC 能够正常运行必须为计算机分配名称。过程如下(对 Windows 2000 有效):

    1. 选择菜单命令 Start > Settings > Control Panel > System。
    2. 打开 System 文件夹并在 System Properties 里选择 Network Identification 选项卡。
    3. 点击 Properties 按钮并在打开的 “Change User Information” 窗口中的 Computer Name 区域中输入计算机名称。

    可以在在线帮助中得到关于限制的详细资料,路径如下:
    Working with WinCC > Working with Projects > References > Prohibited Characters

    注意:
    建议在计算机名称中完全避免适用特殊字符,因为不同的服务对特殊字符的使用有不同的限制。

    警告
    在安装完 WinCC 和第一次调用 SQL server 之后应不再修改计算机名称。如果计算机名称仍然要被修改,那么必须重新安装 SQL server。

    为了确定计算机名称是否在随后被更改过,可以用当前的计算机名称与在 SQL server 中的计算机名称做比较。打开 SQL Server Enterprise Manager 通过 Windows 开始菜单 “Start > Programs > Microsoft SQL Server > Enterprise Manager”。在 SQL Server Enterprise Manager 中可以展开条目 “Console Root > Microsoft SQL Servers > SQL Server Group”。这里是条目 “<Computer name>\WINCC”。如果计算机名称与系统当前的计算机名称不同,那么必须重新安装 SQL server。

    源自:西门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