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现象

楼主(2007-12-26):
今天我碰到了奇怪的事情了.
今天厂里的2盏草地灯(金属卤化物灯\220V)不亮了,我拿了2个灯泡去换.换好了一个通电试一下.5秒钟后灯就灭了,我拆下来看看,我的天呀!镇流器烧掉了.我又换了另外一盏,结果还是一样镇流器烧掉了.我就不解了,怎么会烧掉镇流器呢?
希望各位大虾讲讲原因.
谢谢了

网友A:
    烧掉镇流器的原因:---温度高。

        温度高的原因:一:散热不好,
                      二:金属卤化物灯烤的。
                       三:电压高,-电流大。
                       四:镇流器的质量不好。
     ( 不能进水吧?)

楼主:
没有进水
三:电压高,-电流大。
跟启辉器有没有关系

网友B:
很正常,是潮湿和温度高,电压高等等.

网友C:
我也遇到烧镇流器的问题,是这样的,朋友家的客厅吊灯的三个电子镇流器同时坏了,换上新的灯管和镇流器通电20分钟就坏了,检查线路也没什么问题,不知什么原因,请各位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