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ProTool,ProTool/Pro 和 WinCC flexible 中如何进行操作系统的更新?

楼主(2007-12-26):
如果对触摸屏进行了操作系统更新,那么先前所作的触摸屏校准值将被新加载的操作系统覆盖,所以您必须重新校准触摸屏。请按照如下步骤进行操作:
重新启动触摸屏并进入 Control Panel,通过 Touch 页面下的 OP 来校准触摸屏。
  1. 使用 WinCC flexible 来更新操作系统
    在 WinCC flexible 中执行操作系统更新的操作过程。
  • 打开 WinCC flexible 组态。
  • Project > Transfer > Transfer settings 中设置传输模式。
  • SIMATIC ProSave 菜单出现在 Project > Transfer > Update operating system 中。已经安装的镜像显示在这里。
  • 将面板切换到下载模式。
  • 单击设备状态按钮查看当前的 WinCE 设备镜像版本 ,并检查 ProSave 和面板间的连接。
  • 单击更新 OS 功能键启动操作系统更新。
  1. 使用 ProTool 进行操作系统更新
    使用 ProTool 更新操作系统的操作过程
  • 打开 ProTool 组态。
  • File > Transfer > Settings...中设置传输类型。
  • SIMATIC ProSave 菜单出现在 File > Transfer > OS Update ...中。已经安装的镜像显示在这里。
  • 将面板切换到下载模式。
  • 单击设备状态按钮查看当前的 WinCE 设备镜像版本 ,并检查 ProSave 和面板间的连接。
  • 单击更新 OS 功能键启动操作系统更新。
  1. 使用 ProSave 进行操作系统更新(独立使用)
    使用 ProSave 进行操作系统更新的操作步骤。
  • 在 Windows 开始上通过 Start > Simatic > ProSave > ProSave 打开 ProSave。
  • 在打开程序的常规页面中定义设备类型和连接。
  • 切换至 OS 更新页面。已经安装的镜像显示在这里。
  • 单击设备状态按钮查看当前的 WinCE 设备镜像版本 ,并检查 ProSave 和面板间的连接。
  • 单击更新 OS 功能键启动操作系统更新。
  1. 设置/改变镜像路径
    为了设置镜像路径,单击镜像路径右侧的按钮,浏览目录树并指定镜像文件的路径。

    镜像路径设置是设备相关的。当 ProSave 关闭后,选择过的面板类型设置会被保存。

    WinCC flexible 镜像路径的设置实例:
    C:\Programme\Siemens\SIMATIC\WinCCflexible ....

注意:
WinCC flexible 镜像版本起始于 B 7.x。
图 1:WinCC flexible 镜像路径设置
ProTool 镜像文件版本最高到 B 6.x

图 2:ProTool 镜像路径设置

  1. 复位到出厂设置(引导)
    按照以下操作将操作面板复位到出厂设置。
  • 首先,将传输类型设为串行
  • 引导选择框出现在 OS 更新对话框中。激活该选项。
    图 3: OS 更新 - 引导

    • 使用合适的连接电缆连接串口至目标设备。设备手册里提到了操作设备在各种情况下需要使用的连接电缆(连接组态计算机和操作设备)(例如:零 modem 电缆订货号:6ES7 901-1BF00-0XA0 或 RS232/PPI 多主电缆订货号:6ES7 901-3CB30-0XA0)。

    对于 RS232/PPI 多主电缆,按照 ProSave 中设定的波特率设置 DIP 开关 1 至 3,开关 4 至 8 必须被设为 0。

      注意:
      如果更新过程中连接被中断,则降低传输速率。若要使用较高的通信速率,那么必须使用“E-Stand 03”或更高版本的 RS232/PPI 多主电缆。

    • 单击更新 OS 按钮。
    • 将面板断电再上电(引导操作面板)。“OS 更新”开始。
    • 数据传输完成后 ProSave 要求重启面板。
    • 重启后将面板切换至传输模式。无论如何,先前的传输设置被删除,您必须再次进行设置。
    • 然后可以再次开始传送。

    注意:
    如果操作面板被复位至出厂设置,那么应当重新校准触摸屏。

    1. 检查在面板上设置正确的传输类型和地址。

    示例:
    默认值:通过 PROFIBUS 传输; 面板地址为 10

    尤其注意要激活“Panel is the only master on the bus”复选框。使用 MPI / PROFIBUS 传输 ProTool 项目到基于 Windows 面板的更详细的设置

网友A:
谢谢,以后可能用到。

网友B(2009-10-22):
走了不少弯路,要是早看到就好了!很有用。

网友C(2010-03-18):
非常感谢,真是我需要的。。,

网友D(2010-11-09):
非常好,值得学习,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