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请教(急)

楼主(2007-12-26):
请问西门子200里面,A/D转换时,D的数值范围可不可以有负值?我只知道模拟量可以有.多谢!!!

楼主:
请问西门子200里面,A/D转换时,D的数值范围可不可以有负值?我只知道模拟量可以有.多谢!!!
还有这个数值在200编程软件那个地方设置的?

网友A:
模拟值输入为1个字长,而且是从偶数位字节开始
如AIW0,AIW2,AIW4来存取这些值。模拟量转换的实际精度是12位
模拟量的输出基本同上 如AQW0,AQW2,AQW4。
数字的存储地址在书上没看到,但是模拟量经A/D转换后是直接存入累加器的 如 程序 ITD AIW0,AC0
如读取 DTI AC0,AQW0
不知道你看懂没有 我也是才学 呵呵
D的数值范围主要是看是否是有符号 有符号就可以为负 无符号就只能是正 呵呵 说的有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互相学习

楼主:
好的
多谢你!!!

网友B:
说的不错不过我也没试过,

网友C:
不常用,我都忘了
待会看看 ,手册就了啊 以 300的经验的话,应该是如下:
EX:0-20MA------0-32000
-10-10V----- -32000-32000
去看看手册应该很清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