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驱动带两个电机与一驱动带一个电机的区别

楼主(2007-12-26):
请教各位大侠:
    我要两步进电机同步运动,有两种方案,请各位帮我分析一下,各自的优缺点,哪种效果会更好:
1:上位控制发出信号,同时给两相同规格型号的步进电机驱动,两驱动器各自带一步进电机工作,
2:上位控制发现信号,给一个驱动器(此驱动器功率比1号方案的驱动器大一倍,保证能拖动两电机),然后驱动器同时拖动两电机同步工作.

网友A:
论坛有多篇关于此话题的旧帖,建议搜索查阅。

楼主:
我怎么搜不到啊?请指教,

网友A:
怎么搜的?是不是关键词用的不合适,或者约束过强了。不怕费劲就用步进为关键词搜索再手工挑选。

网友B:
 可与我司联系:0755-33643798

楼主:
我用步进电机搜了共73页,每页都看了,但都没有很好的说清问题.
 海阔天空任偶飞,你的电话什么时候打合适

网友C:
个人认为,1比较好。如果用2,电机是串联还是并联,还是有点区别的。选择并联,驱动的电流要大一倍,如果一个电机的线圈断了,另一个电机可能会殉情的。选择串联,驱动电压要加一倍,驱动器能不能抗得住?

网友D:
个人认为选择1,对使用互换维修检查都是有好处的,通用么,2是有风险的,我觉得没把握的事情不要去冒险,不成功就成仁了.即使能够使用出现故障不容易去检查代换的,谁能保证同型号的两台电机各个性能都一样

网友E:
同意刘斑竹的观点!

楼主:
感谢刘版主和各会大侠的意见

楼主:
我还有个问题向大家请教,因为两电机同步工作,假如有一个电机或驱动器或线路出现故障,一个电机工作,一个电机不工作,这样会对机器产生致命的破坏,不知用什么样的方法加以保护免使机器出问题,请讲解更详丝点,我将不胜感激

网友B:
to:HTF
    在上班时间内随时都恭贺您的来电.    引用"假如有一个电机或驱动器或线路出现故障,一个电机工作,一个电机不工作,这样会对机器产生致命的破坏"建议您可以接个编-码器,这样可以反馈信息.详情:0755-33643784 周

网友F:
可以为2套电机各增加一个编码器,在动作时,判断反馈的位置是否同步,设置一个允许的位置误差值.如果误差大于机械允许的误差,停止动作.如果系统做的比较好的话,可以通过程序自动调整2个电机的同步.

网友A:
这样处理,就成了典型的同步控制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