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剩磁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07-12-26):
以前,我们厂有个直流电机,因为当时电线接反了,使电机反转导致力距过大有了剩磁。调速器励磁电电压输出220V,可一接到电机上就270V了,请问大虾们,有什么办法解决。受伤的电机低速可以用,一加速,电流一大,就跳空开,

网友A:
用什么办法解决?有做过的朋友吗?

网友B:
不知道楼主直流电机线圈什么具体接线查过没有,我们单位一台直流电机有外磁,后来也是改正了接线才好的。我们那个电机4个线圈,只能用一种固定接线而且还要注意极性

网友C:
绕组中通入交流电一段时间即可

网友D:
电线接反了,有了剩磁,会使电压上涨?

网友E:
“调速器励磁电电压输出220V,可一接到电机上就270V了”,看了几遍,不知你说什么?哪儿有剩磁了?

网友F:
没有碰到过

楼主:
请问为什么通交流电可以解决啊,当时那个电机是他励电机,电机也就十几千瓦。刘老师,也就是说当时调速时老跳闸,就测了调速器不接电机输出电压,电压正常,(当时也换过调速器的),但一接到电机上,转速低时,可以运转,但只要一加速,就跳闸了,当时也没测励磁电流,但电压肯定是到300伏左右了,。

网友G:
与补偿绕组有关系吗?

楼主:
当时,此电机是用在退火炉的S辊上,而后面还有一个力距收卷电机,。力距电机正向运转,但S辊的直流电机却因线接反,反转,但后面有力距电机拉着,转子仍是正向运转。到后面反现此故障时,直流他励电机就有上面的现象了/

网友H:
按照您的说法,力矩收卷电机的力矩应该大于直流电机产生的力矩。由于您接反的原因,在直流电机运行时力矩收卷电机拖动直流电机朝反方向运行,这样运行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使得直流电动机产生很大的电枢电流,这个电流远远超过电机本身的额定允许电流,使得电枢线圈受损(受损的程度有运行时间的长短决定)。在空载运行时由于您所加在电机电枢上的电压较低,受损的电枢还不足以反映出故障症状。随着速度的增加加在电枢上的电压不断的升高,当达到一定值时电枢的绝缘击穿造成跳闸。
由您发帖内容可以判断您的电机的调速调整的是电枢电压,励磁电压应该是一个定值。如果您采用的是弱磁调速方式(电枢电压不变,调整励磁电压),在低速时也不可能运行。

楼主:
那是说电机肯定坏了,没有解决的方法了,可楼上有说通交流电可以解决,也是不太可能了吧

网友I:
你的电机已经坏了,还是赶紧维修电机为上.

网友J:
赶紧修电机比较靠得住。

楼主:
我是奇怪为什么励磁电压为什么会升那么高,从220到270伏,这电压是从何而来的,这点还请大虾们指教。

网友K(2008-01-26):
怎会差这么多?用万用表直接量的吗?

网友L(2009-06-09):
是不是由于电机剩磁造成的!

网友M:
电机剩磁造成

网友L:
怎么来解决电机的剩磁啊?

网友N:
电驱动态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