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编码器 请求帮助

楼主(2007-12-26):
我单位有一台加工中心用西门子(802D系统)1FK7063-5AF71-1AG0伺服电机,这个电机的编码器坏了.用的是HENGSTLER,S21-2048.001求助各位那里能买到,或者用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编码器能直接代替,先谢谢了.

网友A:
问一下大连数控机床厂。

网友B:
HENGSTLER为Danaher Sensor旗下企业,
北京有Danaher Sensor的办事处,在建外赛特,可以找李宾和先生联络。

网友C:
“用的是HENGSTLER,S21-2048.001求助各位那里能买到,或者用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编码器能直接代替,先谢谢了.”
以你的编码器型号,估计(未细查HENGSTLER型号手册),是混合码带UVW的增量式2048脉冲,国内也是有生产的,但编码器脚号的信号定义各家会是有不同的。

网友D:
深圳有一家公司可以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