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监控管理系统技术手册

楼主(2007-12-26):
1、 系统概况
本工程通过能源管理系统(电力自动监控系统)对大楼内的中低压配电系统、变压器、应急柴油发电机组、直流屏等实施自动监测,实现用电系统的自动化管理,提高供配电系统运行的可靠性,同时还可为楼宇设备管理系统(BMS)提供大楼能源消耗的准确依据,使物业管理科学化。
2、系统构成及网络结构
本工程监控系统主控屏设于低压配电房,监控工作站设在大楼设备管理中心。系统由图形工作站、主控单元、数据采集单元、计算机网络及软件等设备构成,采用分布式计算机系统,网络中任一节点故障时均不致影响系统的正常运行和信号的传输,系统采用间隔层、站级层和网络层三层网络结构:

1)间隔层由智能测量仪表等单元组成,分别安装于低压开关柜上,并以总线形式接入站级层主控单元,传输介质宜采用屏蔽对绞电缆。主要完成测量和信号采集并与主控单元进行通信等功能。
2)站级层由主控单元构成,主要是作为本站间隔层设备采集电力系统数据的处理、储存、调配以及通信协议的转换,并接入网络层,将本站经处理的数据上传和接受网络层下传的设定参数或控制信号等指令。
3) 网络层以太网络,主控单元均通过以太网接入网络层,与图形工作站联成计算机局域网络,以实现电力系统的集中监视、测量、控制和管理。
3、 系统总体目标
1) 对10KV中压配电系统。
2) 对0.4KV低压配电系统及变压器、发电机等电力设备实行自动监视和测量。
3) 对电力系统的运行参数进行自动采集和分析,并进行集中管理。
4) 对能源消耗情况进行分析,提供能耗报表并为物业管理提供节能依据。
5) 对电力系统的运行状态进行实时监测,及时消除故障隐患,提高电力系统正常运行的可靠性。
6) 提供电力系统设备维护的报表。
7) 可根据需要设置或自动生成电力系统运行所需的各类报表。
4、系统总体功能
1)系统具有开放性、可扩充性,支持并遵循标准的通讯协议。
2)在完成电力系统自动监测的同时,还能满足相关系统或设备本身正常运行的要求。
3)软件具有多种操作权限级别和用户口令,只有经过授权的操作人员才能完成系统有关程序和运行参数的增/删和修改,只有上一级操作人员才能删除的操作记录。
4)系统只能监测系统的工作状态、电量参数和根据权限设定其运行参数,不得进行相关系统或设备的开关控制,并在操作站上能显示设备的运行状态及故障报警状态。
5)系统采用图形化编程工具或高级编程语言来编制符合实际要求的应用程序。
6)系统中每台设备的报警,具有告警和极限报警两种形式,告警时,无论操作者在浏览任何画面,都应能在相应操作站的监视器上显示出来(图标变色并闪烁),操作员只要用鼠标点击该图标,即可显示报警设备的详细资料,包括设备的位置、故障类别等,并以图形或表格的形式显示该设备的工作参数,供操作人员处理;极限报警时,系统应设置有紧急处理程序,以保证设备及人身安全。全部报警信息均需记录在数据库中,并可按权限输出、查询或打印。
5、 设备技术性能
5.1测控单元
5.1.1基本要求
1)测量参数:U、I、P、Q、S、KWH、KVARH、KVAH 、COSφ、F。
2)参数要求如下表:
测量参数 测量精度 分辨率 量程
 电压 U(Volts)  0.5% 0.1% 0-999,999V
 电流 I(Amps)  0.5% 0.1% 0-30,000A
 有功功率P(KW)  1.0% 0.1% 0-999,999KW
 无功功率Q(KVAR)  1.0% 0.1% 0-999,999KVAR
 视在功率S(KVA) 1.0% 0.1% 0-999,999KVA
 功率因数(COSφ) 1.0% 1.0% -0.6~1.0
 频率 F(HZ) 0.2HZ 0.1HZ 45-55HZ
有功/无功/视在电度(KWH/KVARH/KVAH) 1.0% 1KWH、KVARH
或KVAH 0-999,999,999
(KWH/KVARH/KVAH)
3)具有开放的通讯接口。
4)输入范围:
A、电压输入:
额定输入:220VAC、380VAC可选择,
过载能力:1.2倍额定值(连续),2倍额定值/1秒(不连续)
B、电流输入:
额定输入:5A
过载能力:1.2倍额定输入(连续),10倍额定值/1秒(不连续)
5.2中央/站级数据处理装置
1具有良好的开放性,支持国内国际标准的通信协议。
2采用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软件和硬件应模块化,并具有可扩充性。
3具有强大的通讯和数据处理能力。
4可以方便灵活地进行配置,支持远程维护。
5支持标准TCP/IP协议。
6模块可即插即用。
5.3 工作站
CPU:Pentium IV处理器,主频≥2.8GHz
内存:≥512MB
显示器:19”液晶显示器,分辨率不低于l280×1024
硬盘:≥120GB
其它:配10/100BaseT LAN网卡,键盘鼠标1套,1.44MB软驱,48X光驱,至少有2个RS一232串行口和1个打印机并行口。
6、 操作系统软件
采用简体中文Windows2000或WindowsXP操作系统软件,提供配套的图形化操作软件、报警管理软件、参数设置软件、历史数据记录与管理及报表生成软件、通讯服务软件和绘图软件以及数据库编程软件等。
6.1应用软件基本要求
1、采用分层面向用户的开放式、标准化、模块化结构的软件。
2、应用软件具有系统级的备份与恢复机制,以保障在系统崩溃或系统维修后能迅速重建整个软件系统。
3、以windows2000/ windowsXP简体中文版本为基础。
4、按不同的监控子系统或设备分别组成相应的操作界面。
5、符合友好、汉化、多视窗、图形化要求,图形切换流程清楚易懂,便于操作。
6、操作界面应能反映受监控设备的运行状况及运行参数,以曲线、棒图、报表等形式显示实时数据和历史数据。
7、实时动态显示系统所监控的各子系统的设备工作状态及报警状态,显示及设定各种参数值。
8、显示经选择的数据采集单元所检测的参数和过限报警信息,以及数据采集单元参数值的设定,对于设定回路的开关量变位和模拟量越限给予声光报警并记录。
9、在每一界面上都有一个醒目的故障报警图形,当该设备出现故障时,监控操作站显示该故障子系统或设备的图形界面,该故障点图形就变色和闪烁。
10、当多个子系统或设备出现故障时,按照故障类别(紧急故障、主要故障、一般故障)次序显示故障处理窗口,对于紧急故障和主要故障应可记录故障发生前后共300帧的事故变化过程数据。
11、对于常用的功能及操作,以菜单方式提示。具有帮助与操作指导功能,使用者可通过此功能完成各项操作。
12、单一故障发生时,故障画面的报警响应时间不大于5秒,多个(5个以上)故障发生时,故障画面的报警响应时间不大于30秒,事件顺序时间分辨率不大于5秒。
13、可在操作站上对中压配电系统进行远方控制(控制时检查闭锁条件),控制命令发出后,现场设备开始执行动作的响应时间应小于5秒。
14、密码保护:应具有五级以上的密码保护功能,对操作人员权限作出限定。进入系统后,若在一段时间内未操作该系统,系统应提供一分钟至一小时的可调校时间段,超过这个时间段,系统自动退出,使系统继续受密码保护,系统应至少可提供10个密码供管理人员使用。
15、提供已编制的时间或事件自控程序应用软件的信息,信息内容包括:编制内容、编制者姓名、编制时间和修改姓名、时间和修改内容。
16、记录系统操作员确认各类报警信息的时间及确认人姓名。
17、系统应具有快速信息检索、故障诊断功能。
6.2 应用软件内容与要求
1 、应用软件应包含图形化操作软件、报警管理软件、参数设置软件、历史数据记录与管理及报表生成软件、通讯服务软件和绘图软件等。
2 、图形化操作软件,技术性能要求如下:
1)以彩色图形显示受监控电力系统设备的平面图、正视图,系统图等相关图形,图例应为设备实物的模拟图,在图例旁边实时显示系统或设备的动态数据。通过图形、三维图像、报表等多种方式,表示设备的开/关、故障等状态和全电量参数,仅使用键盘或鼠标即可完成对所有设备的在线监测和控制操作(包括增加、删除、修改控制程序和设备运行参数),但并不中断系统的正常运行。

2)显示实时数据一览表:包括模拟量一览表、开关量一览表、电度量一览表、系统状况一览表、事件报警一览表。

3)遥控、遥调操作及闭锁功能:在规定的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