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NUC

楼主(2007-12-26):
FANUC数控系统中的PMC功能怎么使用 在那能找到这方面的资料  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A:
为数控机床专用PLC,一般情况下PMC的程序不要动,如果维修时可适当修改PMC的程序。看看机床自带维修手册。

网友B(2009-03-15):
里边的PMC参数尽量不要更改,如TIME   KEEPER   DATA,这些与PLC设定有关。改了会有问题

网友C:
PMC是发那科数控系统的可编程机床控制器。论坛资料库里面有fanuc系统PMC编程手册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