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7200模拟量编程

楼主(2007-12-26):
各位老师好!我有一问题求助
    我用的是EM231RTD模拟模块,温度传感器是PT100测温度,在触摸屏显示出来。结果测量值比实际值小,温度越高小得越多,请问我应怎么处理.

网友A:
转换对吗??

网友B:
把相应的程序块贴上来吧~

网友B:
请检查一下热电阻的类型,接线方式,温度测量单位和传感器熔断方向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谢谢朋友!我的程序暂贴不上去,我可发到你的邮箱

网友C:
换个PT100也是这种情况么?

网友D:
发到我的邮箱里看看,
xingxuetao0305@126.com

网友E:
楼上的能把 你看过她的程序 发给我一份吗?zhangxu441@163.com

网友F:
我也正在做这方面的程序,发给我看看.XUZUR@163.com

网友G(2009-03-30):
我也在做这个程序发我看看  mayuzhao88@163.com

网友H:
把程序发过来我给你看看,我试试

网友I(2010-07-14):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能不能也发给俺啊。wabjtamt@163.com

网友J:
把基准值修改下看看,比如你AIW*N,AIW是你的模拟量读数,N是计算基准点你所要修改的就是N,因为当你的AIW越大时候,所得的数据也误差越大

网友J:
我用到S7-300的PLC做称重,称重传感器是4-20mA输出到PLC,然后换算成重量发送到电脑上去.结果也是这样的情况,称最大重量是600KG,按照理论换算是PIW*(600/27648)得到称上的实际重量,但是实际重量是根据你加载的重量有偏差,基本上都是偏重,越重差的越多,满程20mA时候和零位4mA的时候模拟量读数都正常.后来没办法只好把(600/27648)这个数据修改了下才正常.基本上偏差上下0.1KG

网友K(2010-09-09):
求s7-200模拟量编程实例或相关指导,请高手指点

网友L:
14楼网友:看了你的帖子,有一个问题问一下:称重传感器的4-20mA输出,对应的重量是不是0-600KG,如果是,那你的转换公式用的不对:20ma对应数字量为27648,那么4ma对应数字量应为5529.6,其转换公式应为:

P = (PIW-5529.6) * 600 / (27648-5529.6),再有将4-20ma转换为2-10V的500欧电阻值一定要准确,如阻值不准也会造成重量误差。

网友M:
学习了,顶一顶!希望能看到更多的有价值的讨论!

网友N:
我对pid也是搞不大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