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说说电工和机修的关系怎么相处

楼主(2007-12-26):
有谁说说电工和机修的关系怎么相处.我这里是一言难尽啊.

网友A:
全部用机电一体化专业的

网友B:
互相帮助。但要对机械液压等了解一些,关键时刻露一手给他们瞧瞧,有那麽几次他们就对你另眼相看了。

网友C:
一个人接触多了,什么事都应该去试试,不要觉得自己没有能力.

网友D:
电工也要知道机械的基本知识,对维修有帮助

网友E:
用和平共处五相原则!解决国家间的关系,也解决个人间的关系.

网友F:
在过去的国营工厂里有一句老话:一个好的电工是由30%的电工技能+70%的钳工技能组成的,所以说,一个好电工首先是一个不错的钳工。不过在工厂里经常遇到设备出了问题,钳工总是希望是电气出了问题,而电工又希望是机械方面出了问题,原因很简单,都希望少干活多拿钱,呵呵。我以前在厂里遇到一台30机床在进行大吃刀量切削时,主轴转速下降的问题,一开始找钳工,他们说是电机有问题,没劲了所以慢了。随后找到我,我到了现场并没有首先拆机检查,先是询问了车工和钳工,证明电气部分可以正常启动停止,机械部分可以正常切换变速齿轮,正反离合器也没有问题。于是,我对他们说:首先,异步电动机由于所固有的特性决定电动机不可能有明显的转速变化,如果因为负载造成电机速度明显下降,电动机的电流将会增加很多,就会造成电气保护电路动作,现在启动停止正常、车床空载也正常,说明电机没有问题,如果机械部分正常,那么最有可能的原因就是机械与电动机的结合部分有故障,由于是皮带传动,所以最有可能的问题就是皮带松了。结果让钳工紧了一下皮带问题就解决了。还有一次,一台50车床出了问题,溜板箱走到接近卡盘时就会自动停机,一开始大家都以为是车床有自动保护的限位行程开关,防止车刀与车头相撞,但是因为行程限位有点错位,造成溜板箱走不到需要的位置,但是大家找了一上午也没有找到这个行程开关。由于上午我有事不在,下午去了看到大家都围在那里就过去了,也是先让车工演示了几遍,开始也是怀疑同样的问题,在找寻这个行程开关时发现,溜板箱上有启动停止等按钮,通过铰链串接电缆与床头箱电气相连,溜板箱移动,铰链带动控制电缆作往复运动,于是我怀疑是因为电缆里面的某条电线在中间折断了,当铰链在这个折断位置处于水平方向时,电线是正常连接的,一旦铰链在这个位置处于翻转状态时,电线就会断开。结果经过检查,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将这个损坏的电线换到一条好的备用电线上后,10分钟问题就解决了(经验说明,如果你做一条较长的或难穿的控制电缆时,一定要穿几根线作备用)。你一旦到了这一步,就不怕与钳工搞不好关系了,因为有问题他们就会首先来请教你的,呵呵。

网友G:
   怎么相处,和平相处呗,机修和电工,仪表都在我手下,专业的工作各干各的,需要配合的工作必须配合,没什么理可讲。必须服从

网友H:
我们这里就没那么好了,设备一有问题就拿电气先开刀!晕。都是我们电工先找出故障在告诉机修

网友I:
坚持“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原则。大家能做到这一点就很和谐啦。

网友J:
能者多劳,什么时候不是?

网友K:
相互合作
相互学习

网友:
看来我处理的还是比较好的,机修爱电工,电工也爱机修,为啥呢,因为电工机修都是我一个人,说白了就是一打杂的。所以机修和电工之间的矛盾在我这里是不存在的。

网友L:
电工是万能的

网友M:
电工,业务水平是要比机械修理要高一些

下载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
设备一有问题就拿电气先开刀!晕。都是电工先找出故障在告诉机修

下载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
能者多劳;    能者多劳;这是电工的悲哀;有的人只会吹;什么问题都是简单的;一但让他做;就什么都做不好--------这往往都是领导者!!!!有的人只能默默无闻,任劳任怨,-------只为生计所需。唉!!!!!!!!!!一个好的电工虽然不是万能,但是几乎是没所不能:机---液----电,

楼主:
有谁说说电工和机修的关系怎么相处.我这里是一言难尽啊.

下载看看!谢谢分享!

网友N:
在平时的工作要相互协助才行,出了问题一块到现场,共同解决,最好不要互相扯皮.

网友C:
只要我们大家同一个条心,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了.

网友O:
实际工作中确实有这样的问题.关键在于负责人平时得做协调配合工作.

网友P:
相处的原则就是和平共处~
谁都有优点
大家的目的又都相同
所以每天开心点挺好~

网友Q:
做电工中最好的维修工
维修工中最好的电工

网友R:
我们单位就没那么好了,设备一有问题就拿电气先开刀!晕。大部分是我们电工先找出故障在告诉机修。

网友S:
要相互合作,

网友T:
合作能尽快解决问题

网友U:
扬长避短,相互学习,共同进步。

网友V:
电工要干机修活,机修可不做电活!!说明电工做长了,机修就可下岗了!!

网友W:
和平共处

网友X:
以一个实力派的电工作领导,机修工和电工都在他手下一起管理,问题解决.

网友Y:
电工可以大致等于钳工.钳工并不等于电工!

网友Z:
电工做长了,机修就可下岗了---说的好,经典

网友AA:
三人行必有我师

网友AB:
相互交流相互判断.
解决问题是关键!
不求过程只求结果!

网友AC:
合作?设备不工作俺们就上,不管是电的还是机械的反正都干.我除了电焊与气焊还有天车没干,其它的都干全了.

网友AD:
同意楼上的,什么都做只有机器不出故障就行啦

网友AE:
电气和机务不好沟通,在电厂尤其是。

网友AF:
设备不工作俺们就上,先找出故障在告诉机修,操作工第一反应就是叫电工。有苦难言呀

网友AG:
设备不工作俺们就上,先找出故障在告诉机修,操作工第一反应就是叫电工。有苦难言呀

 有同感!

  但,就大部分机修工而言,觉得他们"豪气"挺足的,不抠小节.在一起,很不错.刚入行时,车间有一位肩能扛200斤的钳焊工,有需要力气的,招呼一声就到,很感激的.只是,下班后,呵呵,一身酒气可把人熏醉.

网友AF(2008-10-14):
做电工中最好的维修工
维修工中最好的电工

经典

网友AH:
分工合作,不过也得看领导管理能力

网友AI:
我做电工兼机修,没有相处不好相处的,我下面一个机修归我支派。

网友AJ:
认真做事,踏实做人,人不犯我,我不犯人!

其实大家都是在打一份工,还是合作愉快的好

网友AK:
学习?? 自己要把机械 液压 气动? 的东西学习好了?? 变成自己的东西? 自己学东西才是硬道理?? 我不会有人会那就是我师傅? 我要学习东西?? 自己的技术好了什么关系都不是问题的? 干技术这行拿什么说话???? 技术

网友AL:
引用 网友AF:

做电工中最好的维修工
维修工中最好的电工

经典

网友AL:
为了6楼的讲解收藏了

网友AM:
?电工,业务水平是要比机械修理要高一些 我是电工? 手下有4个电工和5个维修工(机电一起管理)

网友AN:
做电工中最好的电工
维修工中最差的维修工

网友AO:
呵呵!大家是兄弟关系呀!兄弟经常有事情需要哥哥来解决,但哥哥又不能绝对脱离兄弟自己干,毕竟出力气的活,还是让兄弟干是不!

网友D:
我是机修,和电工,都做啊。

网友AP:
多问多学习了.................

网友AQ:
我做电工一年了总结了一个道理就是,一般电气问题是机械引起的。电机轴承坏了要是不换的话电机就有可能烧掉。

网友AR:
同意31楼的说法。让机修都回家去

网友AS:
? qian 工? 电工???? 一家的

网友AT:
6楼说的像我们那。但是也同多数人说的一样。自己的理论和技术要过硬,说的就有人听。

网友AU:
先找电工,可能是因为机械故障有问题的话,比如拆机,是很麻烦的,所以先检查电气是否有问题。

网友AV:
楼主的提法很好,有共性。点钳在一起工作的时候,有时候问题含糊不清,可能会推诿。所以要密切配合,共同分析才对,有利于解决问题。

网友AW:
很好相处啊,谁的问题谁修嘛.

我就不觉得不好相处

?

网友AX:
首先说句俗语,老师交的:机电不分家。当然在工作中要做到分工明确,又要互相帮助,现在的产品大多不单纯的是机械部分或者电气部分,例如电动阀门,你说该属于电工维护还是机修维护?主要还是看分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