荧光灯问题

楼主(2007-12-26):
用一个镇流器带两根灯管,是不是一根灯管起来后,另一根才能起动,如果有一根坏掉,是不是都不亮,如果一个起辉器坏掉,用电笔量好的起辉器两端是不是都应该有点,坏的一头有电,一头没电。谢谢,能不能把两根灯管并起来使用,用一个起辉器,还有能不能把两根灯管并起来,用两个起辉器,如果不能,为什么?

网友A:
这个问题有意思,没试过,

网友B:
不可以的

楼主:
今天 我想拉一下,串联起来的好处是,保证镇流器不烧。也保证好的灯管不烧,理论上讲,怎么接都是可以的。

网友C:
没试过
我看你就试一下

网友D:
我见过一个40瓦的电感镇流器带两个20瓦灯管,启辉器用110伏,两个灯管串联.

网友E:
不行的,40瓦的电感镇流器带两个20瓦灯管可以,一般会同时亮.否则不行的

网友F:
你这是小功率带大的用电器。(小马拉大车)吃力。。

    用久了会坏东西的。。 理论上讲是可以。

   不信你用几天试试看。

网友A:
不知道楼主试的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