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机互锁的烦恼

楼主(2007-12-26):
各位高手大哥!你们好!
我有个问题要请教:
现在有3台马达,分别是马达1,2,3 要达到只有开了马达1,才能够启动马达2和3,关的时候,关掉任意一台3台全部停止,没有PLC的,用继电器线路怎么做?
谢谢了!

网友A:
将1号马达接触器的两个辅助常开触点分别串在2号和3号马达的控制线路中就行了
既然关掉任意一台全停,那就在总的控制线路上加一个停止开关就行了,没必要用3个停止开关啊

网友B:
是啊,你不仿试试吗.

网友C:
在1楼的基础上修改便可以
3个停止开关的常闭触点串连便可以了

网友C:
2....3有没有顺序的

网友D:
就是简单的顺序逻辑问题,你还是多动动脑子!

楼主:
[b]真的谢谢各位的帮助!]

还有一点没有明白,就是开关的选择问题,是要选择有长开和长闭的开关还是旋钮开关,我现在用的就是旋钮开关,就是往左旋就是关,往右旋就是关,这种开关能达到要求吗?

楼主:
能否给我画一下电路图?急!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E:
非常简单的电路图呀

楼主:
帮我画一下,我真的画不出来,启动的时候没有问题的,关键是关的时候我搞不明白!

网友F:
旋钮开关不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G:
晕~~~我不会电脑画呀,我也没在1楼的基础上修改便可以
有扫秒机呀!!你在我们这里就好了。

网友G:
晕~~~我不会电脑画呀你在我们这里就好了,我马上画给你

网友G:
也同意在1楼的基础上修改便可以
3个停止开关的常闭触点串连便可以

网友G:
你有手机吗,我发彩息给你

网友H:
将所有停止按钮串起来,启动第一台接触器的常开点和第二台的启动按钮串起来。。。。。

网友I:
下面引用由mcu&plc在 2007-12-27 14:48:00 发表的内容:
  将所有停止按钮串起来,启动第一台接触器的常开点和第二台的启动按钮串起来。。。。。
----------------------------------------------------------------------------------------
同意!

网友:
去看看书吧,应该没多大问题的

网友J:
  将所有停止按钮串起来,启动第一台接触器的常开点和第二台的启动按钮串起来.

网友G:
希望能帮助你!!

网友G:
希望能帮住你!!!!!!

网友K:
“我现在用的就是旋钮开关,就是往左旋就是关,往右旋就是关,这种开关能达到要求吗?”
   旋钮开关不行,

网友G:
看那工作环境了。

网友G:
是可以的?能把图纸搞上来吗

网友L:
将1的自保开点串到2、3的控制线路,将1、2、3的闭点互相串联!

网友C:
楼上的不行把

网友F:
楼主问的是用旋钮开关行吗?

网友G:
我用是按钮开关,旋钮开关也可以的!!

网友M:
如果说我们是在同一城市,你愿意花钱请我去做吗?这钱很容易赚。

楼主:
 再次感谢各位的热心帮助!
尤其感谢张文勉大哥!希望2008万事顺利!

网友N:
下面引用由电工九段在 2007-12-26 23:18:00 发表的内容:
  将1号马达接触器的两个辅助常开触点分别串在2号和3号马达的控制线路中就行了
既然关掉任意一台全停,那…
--------------------------------------------------------------------------------------------
不愧是电工九段,说的对.第一台电机的接触器的两个辅助常开触点分别串别外两台电机的接触器的线圈上即可.

网友O:
大多数有液压的设备都是这么控制的,一般都先启动液压泵后,才能启动别的电机.一会给你画一个图

网友G:
能帮助你们是我最大的快乐

网友P:
基本的呀

网友Q:
很简单啊!加我QQ442116186

网友N:
下面引用由好菊花度 在 2007-12-27 10:24:00 发表的内容:
  [b]真的谢谢各位的帮助!]

还有一点没有明白,就是开关的选择问题,是要选择有长开…
--------------------------------------------------------------------------------------------
用点动按钮就行了.

网友R:
很简单的 !想不出来的话买本书看看!

网友S(2008-02-21):
简单的很 ,很一般的一个电路

网友T:
3台马达,分别是马达1,2,3 要达到只有开了马达1,才能够启动马达2和3,关的时候,关掉任意一台3台全部停止. 满足楼主条件的图如下:

网友U:
将所有停止按钮串起来,启动第一台接触器的常开点和第二台的启动按钮串起来

网友V(2008-05-14):
万分感谢各位的帮助!谢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