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SWITH的主要功能是什么.麻烦各位高手解答以下

楼主(2007-12-26):
(无正文)

网友A:
SWITCH?交换机?开关?太笼统了

楼主:
我们这里的DCS除了有HUB以外还有三台SWITCH我不太清楚他对信号的处理是怎样的.有者是有什么特殊的功能.

网友A:
那就是交换机了
作用上跟HUB没大的区别
HUB没有大脑,数据出进口外发送到全部的出口,如果量大的话容易造成整个网络性能下降
SWITCH有第二层协议处理的功能,能够对数据包进行基于MAC地址转发,减少冲突域,利于网络性能的提高
当然高级的SWITCH还有VLAN,或者第三层协议处理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