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AB问题:如何用RS232(DH-485)串口如何连接controllogix和PANEL VIEW 2711-K3A5(只有一个协议是RS232 DH485串口)的程序下载问题

楼主(2007-12-27):
请教AB问题:如何用RS232(DH-485)串口如何连接controllogix和PANEL VIEW 2711-K3A5(只有一个协议是RS232 DH485串口)的程序下载问题

1:controllogix 处理器只有一个串口,因为要和PANNEL VIEW 2711-K3A5 通讯,这个型号的HMI也只有一个串口,协议为RS232 DH485 ,该协议不能修改。如果将控制器的协议设为RS232 DH485 ,而不是DF1 点对点,就不能连接计算机下载程序和连机了,我用的CP3电缆,先只能放电晴空内存,重设协议,
2:PANEL VIEW 2711-K3A5(只有一个协议是RS232 DH485串口)现在不能下载程序,原因是什么,不知道,我用的是2711-NC13电缆,
到底这个协议怎么设置,电缆用的对吗?针脚怎么连?
急死我了,论坛里的大哥们帮忙呀。

网友A:
RS232和DH485应该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CPU和HMI 应该可以用RS232 DF1来通讯啊,
请做过的发表意见啊!

楼主:
协议全称为RS232(DH-485),就是物理端口是RS232,可协议是DH485,这种HMI不支持DF1.

楼主:
哪位知道,在下不胜感激

楼主:
着急呀,各位.还是连接不上,在RSLINX 上如何配置呢,NC13电缆是不是2-2 3-3 4-4 5-5 7-7 8-8

网友B:
现在 这问题解决了吗
我遇到的也是这问题  最后实在没办法了 用以太网连的
做了个OPC 才通讯上   如果解决问题了 也发表一下吗

网友C(2008-01-28):
屏的下载电缆用2-2,3-3,5-5就可以。

解决方法:
给controllogix 处理器或屏加通迅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