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电度表事宜

楼主(2007-12-27):
大家好,小弟有一事请教:
我想测量一个160KW水泵一个月用电数量,装什么电表合适?
因为装三相四线制电表的请,水泵是没有零线的。
是否有三相三相线的电表呢?
谢谢!

网友A:
  “是否有三相三相线的电表呢?”

1、有三相三相线制负载的电度表,两单元结构的;
2、装三相四线制电表的也可以,水泵是没有零线,可以引入工作零线N。

网友B:
用300/5 CT. 1.5(6)A的三相三线制和CT配套的电度表.

网友C:
用三线四线的表也可以的,不接零线也可以工作呀

网友A:
 “用三线四线的表也可以的,不接零线也可以工作呀”,不接零线不可以!

网友D:
装三相四线制电表

网友E:
谢谢刘志斌老师及各位朋友的解答,非常感谢!
以后有什么问题到到这里来请教大家。

网友F:
同意刘老师的,也可以看看书吗

网友G:
到底可 不可以

网友F:
好象没有三相三相线的电表哦,要有N线才可以

网友F:
25536233加我,在线慢慢说吗

网友H:
好象有三相两元件电度表,一楼的很对

网友I: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12-27 11:51:00 发表的内容:
   “用三线四线的表也可以的,不接零线也可以工作呀”,不接零线不可以!
--------------------------------------------------------------------------------------------
请解剖电度表看看,可是可以的,是否有误差就要问专家了!个人认为:误差可以忽略.

网友J:
要想减小测量误差,三相对称负载可以用三线制表来计量,三相不对称负载要用三相四线制表来计量.四线制表的零线如果不接,就会产生误差,严重者会烧坏电表内的电压线圈,产生更大的误差.

网友I:
下面引用由kdz在 2007-12-27 17:46:00 发表的内容:
  要想减小测量误差,三相对称负载可以用三线制表来计量,三相不对称负载要用三相四线制表来计量.四线制表的零…
-----------------------------------------------------------------------------------------
电度表测量(使用)即使极不对称(缺相)也不存在“严重者会烧坏电表内的电压线圈”,四线制电度表电压线圈Y接,理论上其各线圈阻抗相等(实际也只有极小偏差),缺相时两线圈均分380V电压是190V,对电度表不会造成任何损坏!三线制不用说了!

网友K:
下面引用由LMHT在 2007-12-27 11:22:00 发表的内容:
  用300/5 CT. 1.5(6)A的三相三线制和CT配套的电度表.
--------------------------------------------------------------------------------------------
同意

网友L:
一楼的很对

网友M:
同意刘老师的

网友N:
测160KW的水泵.用三相四线的表.怎么可能啊?
有这么大有表吗?

网友N:
用三相互感器啊.
能你们说三相互感器的表是三相四线还是三相三线啊.
肯定是三相四线啊

网友I:
下面引用由a工控学习在 2008-1-2 16:52:00 发表的内容:
  测160KW的水泵.用三相四线的表.怎么可能啊?
有这么大有表吗?
--------------------------------------------------------------------------------------------
三相四线指的是有零线输入电度表.当然了,电度表是经互感器测量的.

网友O:
1、有三相三相线制负载的电度表,两单元结构的;
2、装三相四线制电表的也可以,水泵是没有零线,可以引入工作零线N。

网友B:
看来真正明白的没有几个有条件上网的.有条件上网的没有几个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