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同步带寿命!!

楼主(2007-12-27):
最近用了MBL的一款同步带,带的使用寿命挺让我担心的
请教各位:同步带的使用寿命一般怎么估算?有经验公式或者是图表可查吗?

网友A:
感觉几年没什么问题,至少不比三角皮带差

楼主:
寿命有那么长吗,不会产生疲劳、磨损破坏吗?
我现在选的是3M的圆弧齿同步带,宽度为15mm,带轮的转速要求达到4500转每分,传递的功率有300W。

网友B:
15mm这么窄,那不敢说了,我们没用过,不过100宽的用几年没问题.

网友C:
只要没有过载及损伤,几年没问题

网友D:
不好说的,不清洁检查,可能很快就完蛋的

网友E:
总公司日

网友E:
我有用过啊 15mm可用两三年 还是8000转/分

网友E:
专业做绕线设备的

网友F(2008-02-14):
不好说吧,15MM同步带,有些里面是钢丝,有些是线绳,寿命应该不会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