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编码器法兰

楼主(2007-12-27):
请教编码器与电机连接处如果不用法兰,能保证同心度吗?谢谢

网友A:
"请教编码器与电机连接处如果不用法兰,能保证同心度吗?谢谢"

同心度具体数据=?
同心度,应是相对的吧。

楼主:
我是这样理解的,编码器轴心与电机轴心在一条中心线上

网友B(2008-04-12):
出轴用联轴器,中空轴直接套在电机上。13671810488赵      fenghuang505@163.com

网友C:
编码器多数都是采用软连接

网友D:
不用法兰,那能否保证同轴,看你用了什么。

网友E:
可用标准的弹性联轴器连接,要在自由状态下固定螺钉.

13405088206胡生

网友F:
楼主是堡盟的?上海公司的?你们的屠经理对编码器还是比较了解的,你可以问他啊。

不用法兰的话,就要看你的设备转动的时候震动的大不大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