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送器备件

楼主(2007-12-27):
大家好!请问哪位知道变送器(压力,温度,液位)在购入之后需要准备哪些备件或者配件?有了解的请速告知!onestyfa07@126.com,不胜感激!

网友A:
你们自己能修理?压力的话备膜盒和液晶显示板,放大板,温度液位都备放大板和液晶板了。

网友B:
什么备件都不要,顶多备点热电阻热电偶的芯子就可以了,其它的东西坏了自己也很难修复的

网友C:
什么也不要,坏了再准备也来得及的

网友A:
自己有能力的话自己去买台电路测试仪,能修集成电路的那种。我老单位就是。基本上一般的电路故障都自己买片子,除非膜盒或者EEPROM故障才不能弄。

网友D(2008-04-05):
1、膜盒和液晶显示板;

2、热电阻热电偶的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