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有honeywell的DCS报价?

楼主(2007-12-27):
哪位大哥有honeywell的DCS公开报价?有的话请发我邮箱,不胜感激。邮箱:clz317@163.com....
或者哪位可以告诉我,一套honeywell的dcs,,大概50个模拟点,40个开关点需要多少钱??

网友A:
一套honeywell的dcs C200,,大概50个模拟点,40个开关点需要大约40万。

楼主:
SIREN:  如果用的是TDC3000系统呢,,就是tps?

网友A:
我只知道C200的价格。TDC3000我不知道。
你用PLC即可,不要用DCS了。
这几个点太少,C200采用CNET,少于4个节点容易出问题,CPU切换,通讯不上,输出要改变,所以不建议你用C200。

楼主:
一套honeywell的dcs C200,,大概50个模拟点,40个开关点需要大约40万。

要40万这么贵吗?

网友A:
点那么少,估计他们还不愿意做呢,最多找个二流SI给你做。

网友B:
plc是不是也能实现

网友A:
PLC除了实现SOE麻烦外,其他几乎都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