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对和利时SmartPro和MASC型集散控制系统熟悉,一个关于第三方对其数据采集方面的问题

楼主(2007-12-27):
现在有两套和利时的DCS系统,一套是SmartPro,另一套是MASC,监控软件基于Citect的FACVIEW,运行在WINDOWS 2000平台上,操作站监控软件支持OPC 协议,这是厂家提供给我的基本信息,现在需要做的是用一台工控机对这两套系统的操作站进行数据采集,通过OPC接口进行数据采集,除了所需要的支持OPC数据采集的软件外,我想请问大侠们~~~还需要些啥硬件和软件??~~~`在工控机上,通过普通的以太网能直接访问到这套DCS系统操作站的数据吗??听说和利时的DCS系统 OPC有点漏洞??我想用的采集软件是Wonderware公司的FSgateway,FSgateway支持OPC,DDE 数据接口,不知道对两套和利时的DCS系统能行吗???如果有应该怎么解决喃~~~

楼主:
和利时的高手们~~都出来帮忙看看啊~~~我上面说的这些条件还欠缺什么

网友A:
我到一现场看过和利时dcs,通讯不化钱,好!

网友B:
如果您不一定用InTouch,可以选择其他软件,我可以告诉您我的经验,是很好用。
因为您用InTouch时, 您要建立InTouch的变量数据库,但是我用的监控软件,是不需要建立变量数据库,直接读取这些OPC服务器的数据!很省时间!如果您有兴趣听听!我可以跟大家分享经验!

楼主:
我现在只是用的fsgateway 来采集数据的,并不是要用intouch做监控,我们是要在fsgateway里添加我们想监控的点的数据,然后在远方的服务器上用我们公司自己的RDB数据采集软件来吧现场所有的数据采集站机器上的数据采集到我们的数据库服务器里~~~。tcs 老兄 您说的直接读取OPC服务器的数据,我现在关心的就是这块,用数据采集软件去采集和利时的OPC服务器,需要什么条件,授权,特殊的网卡之类的东西吗》??

网友B:
我的经验是用过美国ICONICS的GENESIS32“创世纪32“软件,由于GENESIS32是OPC核心软 件,它可以直接浏览任何OPC服务器。 案例:用户需要把整厂的数据集中监控,但是已经有其他监控系统软件,这些监控软件有 OPC服务器,所以用“创世纪32“可以直接把监控点直接连接过来,不需要建立任何变量标签数据库,很省时间!

楼主:
非常感谢tcs大哥的经验分享!!我也去找个美国ICONICS的GENESIS32“创世纪32“软件来看看!遇到问题及时向您请教

网友C:
在我做过的项目经常遇到这两套系统,记得SmartPro Citect有可能有OPC的,但是MACS FACVIEW应该没有OPC的,需要自己编写OPCServer的。如果有OPC软件以后,做起来就比较简单了, 小笨象怎么开口闭口都是fsgateway呀,fsgateway还是有不少局限性的。

楼主:
哈哈,我就用过fsgateway呀,我搞的很多都是对PLC 系统的组态软件进行数据采集,一般都有OPC,所以直接就能连上,对硬件PLC集数据时经常用kepware,但 这次拿到个全是DCS的方案,一下要采集4种不同的DCS系统,我想既然fsgateway支持OPC和DDE,那应该都可以采集到吧~~

网友B:
To:小笨象

我没有用过fsgateway,这是什么东西?你可以分享您的经验吗?好不好用?功能有多强?

网友D(2009-05-27):
只要有这几个系统的OPCSERVER就可以了,不过这种第三方的东东很贵啊,不需要硬件!

网友E:
那位仁兄有和利时SmartPro3.1.3的软件使用手册和硬件手册,给小弟分享一下,非常感谢。

QQ邮箱:11453934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