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控DCS
哪位大哥对浙大中控的JX-300X DCS控制系统比较熟悉,一个关于数据采集的问题

楼主(2007-12-27):
我现在遇到的这套浙大中控的JX-300X集散控制系统,操作站监控软件运行于WINDOWS NT。操作站监控软件支持OPC 协议.以上是厂家提供的信息,我现在的问题是:对我上述的这些情况,我要用一台工控机,装有windows2000系统,对其数据进行采集,除了需要有OPC数据采集软件外,还有其他啥硬件设置和相关的软件呀~~~`在工控机上,通过普通的以太网能直接访问到这套DCS系统操作站的数据吗??我想用的采集软件是Wonderware公司的FSgateway,FSgateway支持OPC,DDE 数据接口,不知道对这套浙大中控的JX-300X集散控制系统能行吗???
请各位大侠们指点下小弟

网友A:
用XL-PHAROS数据管理器可以取出JX-300X集散控制系统点数据,用JX-300X集散控制系统自带的OPCSERVER,但是有两个关键点:1你所取数据的客户端必须要连接JX-300X集散控制系统工程师站,2必须要有JX-300X集散控制系统工程师站加密狗对OPCSERVER的授权.
任何一个采集软件都必须要满足着两个条件才能取出JX-300X集散控制系统数据.其它都是一些接口设置是必须的(记得给权限)

网友B:
同意!
好像NT和2000的通讯不是很好做!
建议使用同样的系统
OPCSERVER在XP-SP2上也不好通讯 换成SP1就好!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大侠~~~不过我想请问 logstart大哥,你说的第一条
:“你所取数据的客户端必须要连接JX-300X集散控制系统工程师站”,这条不大明白是什么意思,我是打算连接操作员站,操作员站难道一定要连接JX-300X集散控制系统工程师站吗??

网友C:
可以的,2000的系统我现在在装离线运行,可以实现组态,流程图,等一系列操作.
完全可以加一台操作站.

网友D:
我们用过美国GENESIS32“创世纪32”连接过浙大中控的JX-300X DCS的OPC Server。运行没有问题,很好!

楼主:
楼上 tcs ,请问你们连接用美国GENESIS32“创世纪32”连接过浙大中控的JX-300X DCS的OPC Server,你们在连接时,有哪些步骤,需要哪些硬件设备呀,除了电脑网线

网友D:
由于GENESIS32是OPC核心的监控软件,那时候我们在GENESIS32的OPC浏览器可以直接读取浙大中控的JX-300X DCS的OPC Server中的数据,不需要再建标签数据库,很简单,没有特别的步骤。你可以跟他们要一套连接看看。

网友E:
硬件:只需要一台数据库服务器,也就是把DCS的数据保存后进行中转的,比如你想实现全厂的局域网都可以看到DCS的数据,那么这台服务器就是WEB服务器;
软件;需要购买JX-300的OPC SERVER,据我所知,标准配置是不带的,

网友E:
为了安全,一般在操作站或工程师增加一块网卡,增加一个网关程序,这个程序可以自己写,很简单的,就是通过OPC CLIENT采集OPC SERVER的数据,然后通过TCP或UDP方式传送盗服务器上,服务器安装一个接收软件,接收软件把数据保存在数据库中,这些程序都可以自己写。

网友E:
我把我们的做法说一下:
1、在DCS的工程师站安装OPC SERVER;
2、在WEB服务器上编写程序实现OPC CLIENT功能,把DCS数据保存到MS SQL数据库中;
3、配置服务器为WEB服务器,流程图用FLASH实现,当然这要编写教本,从数据库中提取数据;
4、局域网络的计算机就通过WEB方式通过IE浏览数据,
5、当然也可以实现在广域网浏览数据,不过这样好像不太安全,如果要实现这个功能,最好增加一个网关。
采用FLASH技术实现流称图画流程图很方便,而且传输数据很快,在客户机上不用安装软件,采用C/S模式需要安装客户机软件很麻烦,所以如果你只实现在局域网浏览数据,采用B/S模式很好。

楼主:
谢谢~~~tcs,ABcs和流血的狼 ,我先去试试~~~有啥问题在来告诉你哈~~

网友F:
JX-3000是WIN95/98能读出数据吗?

网友G(2008-02-14):
jx300x是升级版的,怎么是NT的系统?

网友H:
说法有点不对

网友I(2008-04-11):
对:wugemail关于
我把我们的做法说一下:
1、在DCS的工程师站安装OPC SERVER;
2、在WEB服务器上编写程序实现OPC CLIENT功能,把DCS数据保存到MS SQL数据库中;
3、配置服务器为WEB服务器,流程图用FLASH实现,当然这要编写教本,从数据库中提取数据;
4、局域网络的计算机就通过WEB方式通过IE浏览数据,
5、当然也可以实现在广域网浏览数据,不过这样好像不太安全,如果要实现这个功能,最好增加一个网关。
采用FLASH技术实现流称图画流程图很方便,而且传输数据很快,在客户机上不用安装软件,采用C/S模式需要安装客户机软件很麻烦,所以如果你只实现在局域网浏览数据,采用B/S模式很好。
内容的回复:

网友J(2008-07-11):
大家 说的不错

网友J:
学习了,不错不错
像这样的文章要多发点

网友K(2008-10-02):
本人手头有2套浙大中控DCS培训教材,需要的联系我QQ82100202,300xp和ECS100的。淘宝交易。

网友L(2008-12-30):
你的软件是什么,V3.16还是V2.5 V2.6? 操作站监控软件运行于WINDOWS NT?V3.16支持NT,现在的ADVANTRO PRO不支持NT.

网友L:
XP和2000操作系统下的OPC互联还算简单;

2000与其他操作系统的OPC不好互联,也许不能互联,

网友L:
SUPCON加个OPC SERVER软件即可.

网友M(2009-01-31):
可以JX300X API包装成OPCServer软件,有意可以联系我,QQ:44682760,MSN:lihb2004@hotmail.com

网友L:
NT、2000和XP之间采用OPC,都不太好做。还是采用同一操作系统的好。

网友N(2009-03-18):
我们快安了,我安完了再说,如果行我再告诉大家》

网友O:
谁能给我一个浙大DCS的工程文件学习!

谢谢!fgc536@163.com

网友P:
引用 网友L:
NT、2000和XP之间采用OPC,都不太好做。还是采用同一操作系统的好。

说得对................

网友Q:
同一套系统运行较稳定。

网友N:
1你所取数据的客户端必须要连接JX-300X集散控制系统工程师站,2必须要有JX-300X集散控制系统工程师站加密狗对OPCSERVER的授权.
任何一个采集软件都必须要满足着两个条件才能取出JX-300X集散控制系统数据.其它都是一些接口设置是必须的(记得给权限)

网友R(2011-05-24):
为什么报表只能运行15秒  怎么解决?

网友S(2012-12-13):
引用 网友A:
用XL-PHAROS数据管理器可以取出JX-300X集散控制系统点数据,用JX-300X集散控制系统自带的OPCSERVER,但是有两个关键点:1你所取数据的客户端必须要连接JX-300X集散控制系统工程师站,2必须要有JX-300X集散控制系统工程师站加密狗对OPCSERVER的授权.任何一个采集软件都必须要满足着两个条件才能取出JX-300X集散控制系统数据.其它都是一些接口设置是必须的(记得给权限)

网友T:
不用这么复杂呀,完全可以购买一套SUPCON的PIMS系统就可以与多种品牌的系统进行数据采集和上传。

网友U(2018-03-07):
学习了,不错,努力的学习中

网友V(2018-05-15):
必须要有工程师站的加密狗对OPCSERVER的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