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街流量计

楼主(2007-12-27):
LUGB系列涡街流量计
一、产品概述及原理  1.1概述  涡街流量计是根据卡门涡街理论进行工作的,. 在流体(液体,气体或蒸汽)中插入一个柱形挡体(漩涡发生体),挡体两侧就会交替产生漩涡,漩涡频率与流速有关.采用压电传感器或差动电容传感器检测出漩涡频率,对频率信号进行调理后,送单片机作运算处理,可作出液体的流量和累积总量的现场显示,并可输出与流量成比例的脉冲信号,电流信号,RS—485通信信号或其它通信方式的信号. 可用于测量液体、气体和蒸汽的流量。   本公司生产的涡街流量计,有远传型,现场显示型,温压自动补偿型;我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化工、石油化工、冶金、轻工、环保、市政、电力等行业。1.2工作原理涡街流量传感器的基本原理是卡门涡街原理,即“涡街旋涡分离频率与流速成正比”。传感器流通本体直径与仪表的公称口径基本相同。如图一所示,流通本体内插入有一个近似为等腰三角形的柱体,柱体的轴线与被测介质流动方向垂直,底面迎向流体。当被测介质流过柱体时,在柱体两侧交替产生旋涡,旋涡不断产生和分离,在柱体下游便形成了交错排列的两列旋涡即“涡街”。理论分析和实验已证明,旋涡分离的频率与柱侧介质流速成正比。

vd
f = Sr

式中:    f  — 柱体侧旋涡分离的频率(Hz)  v  — 柱侧流速(m/s);d  — 柱体迎流面宽度(m);Sr — 斯特劳哈尔数。是一个取决于柱体断面形状而与流体性质和流速大小基本无关的常数,Sr:0.17~0.18。

图一  圆管内的涡街LUGB流量传感器的设计柱宽d与流通管直径D具有固定的比值,因此,流通管内的平均流速 与柱侧流速V有固定的比值:V=1 - 1.25d/D

于是:f = Sr     =   Sr

 =     ·f(1 - 1.25d / D)d由于上式中,d和D都是已知的结构尺寸,而Sr是常数,因此测得旋涡分离频率f,便测得了管内平均流速,从而得到流量Q。Q = 式中:Q —— 瞬时流量 (L/S)f  —— 频率     (Hz)k  —— 流量系数 (1/L)旋涡交错分离,在柱体两侧及柱体后面的尾流中产生脉动的压力,设在柱体内部(或后面)的检测探头受到这种微小的脉动压力的作用,使埋设在探头内的压电晶体元件受到交变应力而产生交变电荷信号。检测放大器将交变电荷信号进行变换、放大、滤波和信号整形处理后,输出频率与旋涡分离频率相同的电流(或电压)脉冲信号。传感器输出的每一个脉冲将代表一定体积的被测流体。一段时间内的输出总脉冲数,将代表这段时间内流过传感器的流体总体积。  二、产品特点 ◆ 所有电器部分(含传感头)都可以在不停止管内流体的情况下更换(只限Ф40-Ф500口径)此特点国内首创独家推出获国家专利。 ◆ 压力损失小,量程范围宽,范围度达10—40。◆ 无可动部件,长期稳定,结构简单便于安装和维护。◆ 采用消扰电路和抗振传感头,使仪表具有一定抗环境振动性能。◆ 可测介质温度达+350℃(+450℃)  、技术参数
1使用条件环境温度:-40 ~55℃相对湿度:5% ~ 90%大气压力:86 ~ 106kPa
2.技术参数
公称通径:10~ 1000mm
测量介质:液体、气体、蒸汽
介质温度:-40 ~ +450℃
连接方式:法兰卡装式,法兰式,插入式
公称压力:2.5MPa  4.0MPa
精度等级:1.0级,1.5级,2.5级
重 复 性:≤ 0.3%,0.5%,1.0%
本体材质:1Cr18Ni9Ti
负载电阻:<750Ω
供电电源:24V.DC,3.6V锂电池
输出信号:脉冲, 4 ~ 20mA.DC, RS-485
流速范围:液体0.5 ~ 6m/s,气体5 ~ 60m/s
流量范围:见表2
防爆等级:iaIICT1-6  本安型(与齐纳安全栅配套使用)
防护等级:IP65
结构型式:普通型   智能型(带显示表头)
  四、型号及功能选择
LUGB
涡街流量传感器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