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PLC 的 modbus通讯

楼主(2007-12-27):
       有人用过lg PLC 的 modbus通讯吗?我最近按照手册做了些小实验,PLC作为从站,上位机进行监控,可是MODBUS通讯的地址字节怎么选啊?
01H    03H       0000H          0001H       84H 0AH
站号   功能码   MODBUS首址   数据个数    CRC校验码
按上述发送请求,读回的是P区域的输入寄存器,D区域地址怎么设呢

网友A:
  位区域 字区域 地址 数据类型 地址 数据类型 h0000 P区域 h0000 P区域 h1000 M区域 h1000 M区域 h2000 L区域 h2000 L区域 h3000 K区域 h3000 K区域 h4000 F区域 h4000 F区域 h5000 T区域 h5000 T区域(当前值区域) h6000 C区域 h6000 C区域(当前值 区域) h7000 S区域 h8000 D区域

楼主:
   先谢谢米仁,如你上贴,手册上确实写了各寄存器的地址,但地址最大范围又如何确定呢?
依据下表似乎不行啊
P
P000 ~ P63F
输入输出
M
M000 ~ M191F
辅助继电器
K
K000 ~ K31F
保护继电器
L
L000 ~ L63F
连接继电器
F
F000 ~ F63F
特殊继电器
T
100msec : T000 ~ T191 (192 点)
10msec : T192 ~ T250 (59 点)
1msec : T251 ~ T255 (5 点)
-.可通过设置参数改变数据领域
定时器
C
C000 ~ C255
计数器
S
S00.00 ~ S99.99
步进控制
数据
区域
D
D0000 ~ D4999
数据寄存器

网友B:
很好,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