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300 DB块内容复制’

楼主(2007-12-27):
S7-300里 想把DB1中部分数据(例如DBB100~300)复制到DB2中,请问如何实现?

本人刚接触PLC,还请说的详细点。

网友A:
1 调用SFC20 BLKMOV功能进行块复制
2 使用间接寻址配合Mov指令循环移动数据。

楼主:
SFC20 在指令库的哪个目录里面?
我找了一下SFC BLOCKS里面没有这个呀!
还请指明,谢了~

网友B:
直接写:call sfc20 就可以了,你再看你的程序块里已经就出现了。

网友C:
SFC20是系统块,与sfc14 sfc15 相同. 直接调用.

网友D:
还是高手多啊,我一直都是转成stl格式直接复制,汗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