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FIX 3.5的启动异常解决方法

楼主(2007-12-27):
IFIX 3.5系统运行时会出来一个ERROR界面
加载 WIZSTK.DLL失败.
界面如下:

解决方案,删除C:\Dynamics\LOCAL\FIX.ini下以下内容,

[PARADYM-31]全删除
DLL=WIZSTK.DLL
RUN=%FASTLINK.EXE
[SCADA]部分只删除以下行
DLL=WIZSTK.DLL

重启一下IFIX,就OK了。

deng_lp@sina.com

网友A:
我经常遇到这个问题,谢谢楼主了。

网友B(2009-06-07):
谢谢,今天也遇到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文件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C:
多谢 遇到这种问题我往往选择重装 呵呵

网友D(2013-08-02):
多谢楼主,这样的问题我也碰到过,一直都不知道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