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助:三菱FX plc与触摸屏的通讯距离

楼主(2007-12-27):
请问三菱fx3u系列plc接Twin触摸屏的RS232-RS422转接线可以做到多长而不影响通讯?

网友A:
直接用422 或485
转接干吗呢?
理论可以达到1500米

网友B:
3000米以上应该

楼主:
Twin的触摸屏是rs232的接口,三菱的PLC是rs422的接口。所以要转接。我打算自己做个5米的。因为经销商那里最长的才3米。我只能自己做一个了

网友A:
485口也是有的
你好好看看手册吧

网友C:
rss232不应超过15米,RS422可更远

网友D:
RS-422在不加轉接器有效範圍為200M,RS-232C僅能15米,如需達到15~200M需使用RS-232且通訊線需放大至1.25或2.0才可達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