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检测PCB线路厚度厚度传感器 帮忙啊!各位老大!

楼主(2007-12-27):
各位老大,有没有人做过检测PCB线路厚度的!因为PCB线路板中间是纤维板两边是同板,都不知道用什么检测好!帮帮忙各位!

网友A(2008-01-31):
测这个干什么?你没事干拉?PCB板的铜材都是标准的,问厂家就行了!

网友B:
如果只是检测PCB的厚度,KENYNCE的激光传感器中有宽度或厚度测量的传感器, 但用来检测PCB要那么好的技术好象浪费了点; 如果只是要检测PC厚度在一定范围内,那还不如用机械手段来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