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火花机着火怎么回事?

楼主(2007-12-27):
我公司有一台倍速特电火花机着火了,机头油管、电子尺、限位开关、防火线都烧坏了,有谁知道火花机着火是怎么事?谢谢

网友A:
是不是削切液有问题啊

网友B:
电火花机床一般用煤油作切削液,当工件完全浸泡在煤油中间时,电火花周围有大量液体煤油存在,冷却和隔绝空气,煤油蒸发出烟,但不会燃烧。 若工件没有完全浸泡在煤油中间,当电火花放电时,蒸发出来的煤油蒸汽,混合周围的空气,遇到电火花,便要燃烧了。 所以开电火花机床是一种有火灾危险的工作,要学会使用灭火器,随时准备灭火。 有若干先例,因电火花机床失火,记过受处分,甚至追究刑事责任。

网友C:
电火花机床失火有多个原因,1:长时间工作,油温过高;2工作时油面过低;3:蒸发出来的煤油蒸汽浓度太高,又不能及时排放,当遇到电火花便会爆燃.开电火花机床必备灭火器,随时准备灭火。

网友D:
电火花机床上不是有自动灭火器专制吗?怎么会烧的那么严重呀!!

网友E:
注意安全